关于PRO/E导出工程图的尺寸问题

楼主(2009-06-30):
proe导出工程图到CAD中的测量到的尺寸与物体尺寸不一致,怎么办呀?哪位大哥知道帮下呀

网友:
我通常都是比例缩放一下就好了,也可以在出图时选用标准公制模版出图。

网友:
先在PROE工程图中将左下角的比例设置为1,然后导入CAD再整体放大25.4倍就可.

网友:
设计时选用公制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