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凯恩帝数控报警难题

楼主(2009-07-01):
我厂一台凯恩帝10T数控系统,用着忽然出现准备未续暂停报警,之后机床一动不动,后来设置到出厂设置,新情况又来了,重新开机系统显示器显示“X,Z向驱动器报警
改了8#9#参数,再开机又出现准备未续暂停报警,但始终机床不能动弹。
以前从未发生这种现象,因为系统比较老,原先的安装单位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所以没头绪,看哪位高人能帮小弟解决一下难题,谢了!!!!!!!!!!11

网友:
图纸有吗?
查急停,限位,热过载是不是串在一起进了同一个PLC输入点?
如果是,必定是这个回路有开路的地方,一项一项排除就OK了。

网友(2011-03-20):
你先看一下电柜里驱动器报警了没有如果上面没报警就吧系统参数002改为00000001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26):
告诉你吧,凯恩帝这破玩意,你关机后,不能马上开,要等一两分钟再开,要不然就报警!

网友(2020-07-22):
系统坏了

网友:
找厂家啊

网友:
找维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