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料厂机械最容易维修哪几个地方

楼主(2009-07-01):
各位大侠有在饲料厂工作过的人说一下哪几个地方容易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2012-11-03):
最近收到了饲料厂设备控制的OFFER,想了解一下,共同进步!

网友:
饲料企业的设备主要有粉碎、混合、包装等,根据需要还有的企业添加有干燥、造粒等设备。如果作为维修人员,主要注重的应该是粉碎、包装、造粒设备,混合、干燥设备在工艺正常的情况下只要正常维护就不会有大问题。当然,粉碎、包装、造粒设备易损件稍多一些,维护跟上去也基本不会有问题。不论是什么设备,只要正常使用,维护到位,日常巡检、点检工作到位,合理确定小修、中修和大修的时机,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搞维修还是蛮清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