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是如何损失的?

楼主(2009-07-01):
如图,马达带动万向节旋转,万向节的A段与B段为等角速度,我想问理论上忽略轴套的摩擦系数,忽略万向节的自重,那么马达输出的扭矩,到了B段轴还具备同样的扭矩吗?另外如果任何实际情况都不忽略影响到它的还有些什么?如何计算?

楼主:
这个问题是否要做联轴器的人才能比较清晰的解释给我呢?

网友:
做传动轴的应该专业一点吧

网友:
提供一个信息:记得在清华大学《机械零件》(上、中、下三册,60年代版本)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论述,书一时找不到了。

楼主:
我做了这样一个设备,但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弄懂,有人可以解惑吗?

楼主:
来个人帮我回答一下呀。

网友:
不一样,因AB不同心,万向节的摩擦就成了损失起点。
这样算吧,假如AB转速完全相同,我们知道转速x扭矩=功率。
因万向节有摩擦(这个没忽略吧?),也就是说有功率损失,因此B输出功率小于A的输入功率。

前面说过转速相同,因此B的扭矩小于A的扭矩。

网友:
我认为应按传动效率计算

网友:
我认为应按传动效率计算
引用 网友A:

对,有转动与无转动是有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A段与B段的错开距离加大,也就是说万向节的中间段角度增加,很显然这对扭矩的损失会增加,而你的公式中只提到了摩擦力,这样摩擦力会变大吗?我想同样的轴承应该不能说摩擦力变大吧,是产生了分力了?那么公式应该就没你说的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A段与B段的错开距离加大,也就是说万向节的中间段角度增加,很显然这对扭矩的损失会增加,而你的公式中只提到了摩擦力,这样摩擦力会变大吗?我想同样的轴承应该不能说摩擦力变大吧,是产生了分 ...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把系统受力分析下就明白了。

传动轴的传动角是有限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损耗很大,轴承极容易烧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是我们的基础,没事时多翻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翻书20页可能还找不到我想要的那几句话,如果你学透彻了且愿意的话咱们继续往下。依你的意思还是因为角度变大使得摩擦力变大,从而使得扭矩降低?但实际中我们发现摩擦力其实并不大,轴不转动时用手可以轻易的转动,这样的摩擦力会使得扭矩有很大损失吗?我没拿仪器测过,有人说损失很大,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妥善的理解这个问题。这就跟汽车发动机带动后轮差速器的那根万向节传动轴一样,希望可以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

网友:
是的,你可以这样,把传动度变为零,再把传动角变为最大试试比较一下。

不同心的传动,其连接处始终是别起的,本来扭矩方向与输入轴一样,但十字轴把扭矩变的与传动轴一样,
扭矩是矢量,改变方向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经常听见传动轴被烧,就是十字轴处的轴承被烧。

你用手拨当然摩力不大,因转动动量小,这就是上面说的高速与低速区别

网友:
我快晕了!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肯定是有功率损失掉了。在什么地方损失掉了?
机构之间的摩擦(包括空气),机构动,势能的增加。我们按平衡状态来分析,罪魁祸首是摩擦损失。
楼主要问了:我用手能轻易转动啊。
老大,要考虑惯性矩的问题啊,500的转速和1000的转速,摩擦损失是不一样的。角速度越高,接触压力越大,摩擦力就越大。也会出现前面大侠说的,轴承会受不了的。
明白点点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为不知,恕我学艺不精。
速度高与低的接触压力不一样,可以解释A轴与B轴在相同的偏距不同的转速下,与轴承的摩擦力是不同的。那么相同的速度,A与B不同的偏距,所产生的摩擦力也不同,应该如何解释?

网友D:
和你说了,扭矩、动量都是矢量,矢量是有方向的,偏距大夹角就大,矢量三角形加减就出来了

摩擦损失与转速不是线性关系,转速上升,摩擦损失会急巨增加,我刚做的一个传动就是这样的,有点振动就发热很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给个条件吧,求计算B轴的转矩,已知马达转速3600/分钟,转矩15n.m,万向节与Y向夹角20度,轴承的摩擦系数你自己定,你可以列个公式吗?这个对我有意义。谢谢

网友:
正如你说的那样,角度加大了,正压力那个分力加大了,摩擦力加大了。

网友:
超多45度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虽然A段和B段是等角速度运动的,但扭矩是从A段传递到AB段,再传递到B段的
1.A段和AB段的瞬时角速度是不一样的,即有冲击载荷,而且这两者之间通过万向节传递扭矩,每转一圈,万向节上的零件运动一个周期,都有一定的摩擦
2.AB段和B段的传动同上
3.A段和B的瞬时角速度是一样的

具体的可以参考汽车传动轴,应该大致有个系数,这方面汽车应该研究的很深

网友(2021-07-25):
引用 网友D:
和你说了,扭矩、动量都是矢量,矢量是有方向的,偏距大夹角就大,矢量三角形加减就出来了

摩擦损失与转 ...

虽说是09年的回复了,但看到了还是挖一下
磨损和角度是由关系,但你的矢量三角确实有问题。。。
把传动轴作为整体来看,扭矩输入输出,方向是没变的
中间的损耗是机械转动损失带来的包括轴承(可能还有滑动结构)
以热效应,噪声,机械磨损等等耗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