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翻转工作平台如何实现从0度翻转到90度?

楼主(2009-07-01):
这个工作平台是用来替代履带吊的,用在地铁工程连续墙施工用的。

网友:
那就要看楼主的要求了  在平台下面增加汽缸(油缸,电动缸等等)

网友:
平台下增加液压油缸,并增加地质罗盘仪进行反馈控制应该可以吧,类似于旋挖钻机的结构

网友:
还可以用齿轮传动,形式很多种
主要看现场的要求、限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