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塑料件的剖面线的画法

楼主(2009-07-01):
请问哪位知道在CATIA中塑料件应采用哪种的剖面线?
谢谢!

网友(2009-08-08):
哈哈,很简单,在实体设计模块中将对象加上材料,“知道怎么加么?打开材料命令,将塑料材料拖拽到对象上就OK了”,然后再转到工程图中,刷新,或者重新画,这时候再看看截面的剖面线,OK

有经验,可交流啊,13582228420       保定

网友(2010-06-14):
打开材料命令,将塑料材料拖拽到对象上就行了

网友:
没有用过楼上说的方法,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