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丝锥问题

楼主(2009-07-01):
哪位知道国产丝锥谁家的比较好啊(普通螺纹)
现在用的,断的和乱扣的比较多
一般丝锥能干多少啊,M16的

楼主:
还有M16*1.5的丝锥底孔应该多大

网友:
1、M16*1.5的丝锥底孔应该多大,要看精度要求。
2、使用的是什么设备,夹持方式如何,什么参数?

楼主:
精度:M16-6H
设备:加工中心,外冷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设备,夹持方式如何,什么参数?请继续!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设备,夹持方式如何,什么参数?请继续!
引用 网友A:

呵呵,做工艺不能马虎,得向狙击手那样认真,他问你的这些东西任何一个改变了都可能影响结果。虽然有时问你这么多可能只有一个是关键的,不过就这一个就足够由好变坏、由合格变不合格

网友:
国产的话成量和上工的质量还行,用专用攻丝刀柄夹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