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最大实体可逆补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01):
请问我实测位置度最大实体可逆补偿的值为0.1请问0.1这个值我应该补给孔直径的上公差还是下公差?如果补给上公差则产品不合格,如果补给下公差则产品是合格的。我不知道应该补给哪个还是平均补各补一半?有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好吗?谢谢

网友:
有点糊涂了,干嘛要补给直径?

楼主:
因为如果位置度做的相当标准的话那么孔的直径是可以变化的。变化后也可以装配得进去,我也是从机械设计手册上看的,实际测量中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点头疼

网友:
楼主意思我的大概明白,时候的应用最大实体可逆要求,形位公差补偿尺寸公差的是,此时被测要素为孔则补偿到孔直径下公差。

楼主:
谢谢指教,多谢了

网友:
孔补上公差

网友:
4#和6#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到底哪个对啊???好郁闷哦!
个人认为既然用到孔的最大实体可逆补偿该是下差才对啊!!憨老马的意思是……

网友:
我认为孔是下差  轴式上差

网友:
孔的上公差补到位置度,这就是最大实体原则.

网友:
4楼正解,轴反之。请楼上的仔细看看书再回答网友的提问,不要WU REN ZI 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