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朋友设计一台蠕动泵

楼主(2009-07-01):
前些日子有朋友让我给设计一台蠕动泵,听说是用于军队,随身携带输血、输液,放口袋里就行。早完成设计了,也没听说是否成功。$ ?5 b2 H, _  X. y
军队确实有此需求?

网友A:
我们单位也抄过国外的蠕动泵,朋友有资料吗?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2009-10-17):
弄个图片看看?

网友(2010-01-15):
我也很感兴趣,能弄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2010-03-30):
当然有这个要求,输血,输液等不就要用么。

网友:
渴望见见,学习一下,

网友B(2011-01-19):
偏心片沿轴向排列的同时沿径向旋转,再把某一径向平移,即得。

网友(2011-02-18):
是不是麻醉用的阵痛泵也是这一种?

网友:
蠕动泵一般使用输液管。麻醉泵一般使用注射器。

网友:
真厉害!
能否发个图片看看啊,涨涨见识.

网友(2011-08-29):
引用 网友B:
偏心片沿轴向排列的同时沿径向旋转,再把某一径向平移,即得。

太TM精辟了呀。业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单位也抄过国外的蠕动泵,朋友有资料吗?可以共享一下吗??

我这里有我们公司的模型,不过是保密的。没有办法啊

网友C(2011-10-29):
我仿过,后来做过改进,估计没有第二个。当然,也可能有想不到的不足。当时用同一台步进电机对 原泵,仿制泵,改进泵做了比较,仿制的没原好用,改进的比原好用,好用指步进电机可以达到的最高转速高,也就是扭矩小,而且,相同转速下,排量大。
原泵头是 普瑞流体的

网友(2011-12-02):
来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2012-01-03):
还没有机会尝试一下 帮顶

http://www.weilejia.net/image/U1256085841[1].jpg

网友(2014-01-03):
给个图,俺也长下见识!

网友D(2024-01-27):
引用 网友C:
我仿过,后来做过改进,估计没有第二个。当然,也可能有想不到的不足。当时用同一台步进电机对 原泵,仿制 ...

请教前辈,借用18楼的图,
这种蠕动泵能否输送类似番茄酱这种黏稠的粥状液体?谢谢
查询了,平行泵太贵了。流量不用太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仿过,后来做过改进,估计没有第二个。当然,也可能有想不到的不足。当时用同一台步进电机对 原泵,仿制 ...

某宝上有这种蠕动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前辈,借用18楼的图,
这种蠕动泵能否输送类似番茄酱这种黏稠的粥状液体?谢谢
查询了,平行泵太贵 ...

不敢当,我感觉够呛,因为吸力来自于胶管的回弹力,太粘稠的话,胶管弹不回来。大流量的话,试试罗兹泵一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敢当,我感觉够呛,因为吸力来自于胶管的回弹力,太粘稠的话,胶管弹不回来。大流量的话,试试罗兹泵一 ...

谢谢回复。

好像点胶机用的也是蠕动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