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刀具型号

楼主(2009-07-01):
求助!加工Q235、20#
想获得较好的表面粗糙度3.2以上。

车、铣、镗、钻等机床。

使用哪种型号的刀具比较好?最后把价格也说下。

谢谢!~

楼主:
我问的问题太大了吗?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啊。
拍砖也没问题的啊。

网友:
的确比较大,加工软钢用锐一点的到就行,每家都会给你推荐材质和参数,你再要结合你的机床选刀,不是所有的刀都能装到你的床子上。另外,除了刀具本身以外,与之相配合的参数也很重要

网友:
车和镗孔加工软刚可以用金属陶瓷的刀片,铣可以用合金铣刀或合金的成型刀片,钻的话不容易打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