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微型联轴节

楼主(2009-07-01):
想知道图示联轴节材质及加工方法.
先谢了

网友:
材质合金铝,加工应该用到专机

网友:
有些是铝合金的,有些是钢的,主要用在精密设备上,比如数控设备,激光设备,

那种一体的是铣螺旋槽,还有一种是中间有簧片的,簧片是弹簧钢的,多片叠在一起调整角度的。

德国的东西不错,代理在上海,另外,武汉,浙江都有公司专门生产,

楼主:
谢谢两位,公司是生产仪器的,以前也买过,价格上有点贵,本人想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为了降本么,看来不太好加工呀

网友:
买是不便宜,自己做更贵,越小越难做。

网友:
别人是批量制造的玩意

你单件生产能比别人做量产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