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软管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9-07-01):
请问各位大侠:系统压力为21MPa左右,是选用A型的扣压式软管好还是选用C型的扣压式软管好?个人认为如C型能满足密封要求的话,用C型的装配时能省事点,但不知能不能满足密封要求???

网友:
看你的装配和拆卸技术要求了,要求用什么你就用什么,一般是用预先扣压式的,有特殊要求时也用现场装配式的,即三瓣结构,

楼主:
多谢2楼的指教,我们都是用预先扣压式的,只是C型的不用O圈,装配时能省事一点。

楼主:
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指点一下在下!!

网友:
你好,我们是生产液压软管和软管总成的,产品执行美国和德国标准,像你这样的小问题交给我们就解决了,我们直接给做好软管总成,而且全部经过压力试验出厂,保质保量。
河北省景县华星特种管业有限公司
耿玉成13785881278

楼主:
我是想请教一下用C型的软管,接头处能否达到密封要求(系统压力21MPa)!!

网友:
好专业的知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