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2009的文件怎样在Word文档中插入

楼主(2009-07-01):
我在编辑Word文档时需插入CAXA2009图形文件,我按使用CAXA2007图板时的方法插入图形不显示。我插入的方法是:在Word中点击插入—对象(在对象选项中选择CAXA工程文档)—点击确定弹出CAXA2009图板—在图板中打开文件菜单—选择所需要插入的文件—(使用CAXA2007图板时在文件菜单下部有一个返回到Word),而CAXA2009的文件菜单下部只有推出指令,退出后Word文件显示不出所插入的图形。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弄。谢谢。

网友:
看来和插入CAD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插入对象

网友:
使用复制功能试试

网友:
我一般就是在电子图板里Ctrl+C复制,再到Word里Ctrl+V粘贴,有时候粘贴的图太小就双击编辑,编辑时不需要保存,关闭即可自动更新了。

网友:
还没有用过09版的。

网友:
用了几天的2009,感觉还是相当手生,很多功能找不到了,图标看着别扭!呵呵,偶尔也会崩溃一下!

网友A:
将图粘贴在系统附件画图中,然后再拷贝于文档中试试。当然又时需更换底色。

网友(2009-07-31):
你可以弄一个截图软件,那你想截哪就截哪
或是像7楼说的用print screen截全图到画图中再复制过去也行啊

网友(2010-10-12):
OK!可以截图呀!像7楼说的用print screen截全图到画图中再复制过去也行啊

网友:
QQ截图,然后插入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那里有的下啊?
要破解版本的!

网友:
什么软件也不用,就用键盘上的“PRTSCR SYSRQ”截屏就可以了!

网友:
在电子图版中Ctrl+c,切换到附件中的画图,ctrl+v,然后另存为JPJ格式,再从WORD里插入-图片,找到刚才存的JPJ格式的图片。如果是IMB格式的打印会线条失真

网友:
注意在CAXA中把零件缩放的大小适中

网友(2010-11-24):
我的caxa2007为什么不能使用ctrl+c、ctrl+v到word啊

网友:
将图粘贴在系统附件画图中,然后再拷贝于文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图粘贴在系统附件画图中,然后再拷贝于文档中试试。当然又时需更换底色。

这个方法我经常用,很好用。粘贴的图片可编缉大小,就是要换底色还有图层的颜色。

网友(2012-03-02):
可能是因为你文档设置的行间距错误,设置成单倍行距即可

网友:
我也正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啊~~~

网友:
你可以弄一个截图软件,可以截图呀。

网友(2012-04-13):
正是我需要的,先学习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