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车载高空作业车的电气、液压控制系统

楼主(2009-07-01):
看到论坛有好多搞高考作业车的网友,抛砖引玉,请大家交流体会。

车载高空车通常以15米为界,主要特点如下:
15米以下的多采用折臂结构,工作台左右回转,动臂内臂升降,外臂升降,工作斗调平采取矩形连杆形式。
15-20米多采用折臂+伸缩臂结构,工作台左右回转,动臂内臂升降,外臂升降,动臂伸缩,工作斗调平采取主动、被动油缸调平手动补油形式。
20米以上多采用折臂+伸缩臂结构,工作台左右回转,动臂内臂升降,外臂升降,动臂伸缩,工作斗调平采取主动、被动油缸调平手动补油形式,或电子调平手动强制形式。
液压系统与常规汽车起重机和随车起重机类似,也是回转,变幅,伸缩臂。主要区别如下:
1,液压系统:
起重机液压系统流量大,动作速度高,有同步动作要求,通常采用分体LS比例多路阀。
高空车液压系统流量小,动作速度低,不要求同步动作,多采用单比例功能多路阀。
日韩厂家多用分体片式多路阀,成本高,适合小批量配套。欧美厂家多用插装式集成多路阀,成本低适合大批量配套。
2,电气系统:
电气系统由上车工作斗控制台和下车控制柜组成。根据行业安全标准,上、下车控制系统均要求独立控制功能。下车控制为开关启动,比例调速,控制柜可以自行配置,对电子控制器要求较严格,应具备实时调整功能。上车为比例启动,比例调速,要求有电子比例摇杆(电位器+微动方向开关)。
3,应急系统
高空车是载人工作机械,对安全保护有严格要求。电气和液压系统必须具备“故障自保”功能,也就是指:出现故障或断电时,电气系统和液压系统应具备自动停止整车动作的动能,此外,液压系统能具备手动功能,利用手动泵或DC泵机组将工作斗的人员安全下降到地面。
4,安全保护
对于30米以上和/或载重00公斤以上的高空车,还需配置力矩限制系统,工作斗超载系统,支腿调平系统。若是机场等特使场合,还需要工作斗防碰撞系统。
若有具体问题,可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相关技术要求。

楼主:
折臂连杆机构高空车采用手动比例控制和电液比例控制。目前,高空作业车的电液比例控制系统进口的较多。
流量10-20L/min, 工作压力:15-20Mpa. 电压:12VDC。
若采用电液比例控制,原有的定量泵可以使用,仅需采购下列部件:
1,工作斗控制台(含电子比例手柄),
2,下车电气控制柜(含四功能三位开关等),
3,电液比例换向集成阀组(含变幅,內臂,外臂,工作台旋转,应急手动),
4,以及油缸和马达的附加阀。

楼主:
车载高空车液压原理图及电控系统

车载高空车液压原理图及电控系统

主控制阀块含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变幅与自平衡同步控制

    * 电液比例控制:流量控制组合阀块可对整车的各液压机构进行比例调速控制。VP比例例减压阀,REC先导流量调节阀,CP3压力补偿定差溢流阀
    * 该阀与各机构开关电磁换向阀配合连动使用,通常作为插装式/叠加式/分体式开关式多路换向阀的进口阀块配置,来实现各工作机构换向阀的比例流量控制,包括BOOM变幅升降,TELESCOPE动臂伸缩,SLEWING转台选择,工作斗调平,工作斗旋转。
    * 该阀采用压力补偿流量优先阀DIV2提供工作机构时工作斗调平及旋转的同步控制,3位4通阀得电时,油路经其流入左右转向油缸相应一侧,驱动油缸活塞,实现工作斗的平衡。

网友:
应急系统差不多是个摆设,应用有限阿。只能在克服摩擦等情况才能实现下降

网友:
液压原理图看了,不过感觉太简单了 好多重要功能都没

网友:
很实际的资料,有一定的实用参考价值。

楼主:
车载高空作业车的电液控制技术

车载高空作业车相对于自行走高空车来说,比较简单,四大件,变幅油缸,伸缩臂,回转支承,工作斗调平。
目前随着国内技术能力和动臂制造能力加强,车载高考车的高度已突破20米,有的国内厂家的消防云梯已达60米。这类高空车对安全和操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例如:
1,力矩限制系统保证工作平台在不同高度和半径的工作安全。
力矩限制器国内不少公司为起重机开发过类似产品,选型比较方便。
2,工作斗电液比例调平系统保证工作斗在升降过程中自动调平。
常见的采用主从油缸随动调平的方式,但对于25米以上的高空车,由于管道长,调平动作略有滞后,手动干涉频繁。多采用开关自动调平系统或比例自动调平系统,对于150公斤负载,流量小,通常采用开关调平系统。对于200公斤负载,则采用比例调平系统。
3,支腿自动调平系统保证快速驻车作业。
高度增加要求安全和快速,与手动支腿调平不同的是,按下自动调平按钮和方向摇杆,四个支腿自动伸出,当所有支腿全部接触地面后,调平系统自动启动,倾斜方向的油缸自动伸出,当车体平衡后,调平系统停止工作。可以大大减少驻车作业的时间。
为了保证调平的稳定性,液压锁和锁紧换向阀应选择近乎零泄漏的液压阀(几滴/小时)

最近风电行业发展较快,需要超高的高空作业车,这在国内还是空白。欢迎搞高考作业平台的网友交流车载式高考作业车的设计和应用配置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应急系统是EN945的强制要求,必须配置,绝非摆设。国标也有要求,但好多厂家为图省事,不配装,真出事可就晚了。

楼主:
液压原理图看了,不过感觉太简单了 好多重要功能都没
引用 网友A:

话题是车载高空车,应该是高空车中最简单的,回转,变幅,伸缩,工作斗调平四大功能,若有何其它重要功能,欢迎出题讨论。

网友B(2011-08-16):
怎么下不了啊 ,不错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下不了啊 ,不错的资料

可从下列网页查询有关资料。
http://www.indcom.com.cn/dianye/TCN-gaokongche.asp

网友:
不错的东西,研究下原理图

网友:
前几天在公司的试制车间看到了一台自行走高空作业车,对这种工程机械不是很了解,但是感觉上对于机电液一体化要求比较多,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