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齿轮轮毂内有裂纹

楼主(2009-07-01):
齿轮轮毂内有裂纹,且已经加工成品,轴也已经加工成品,
齿轮与轴的转矩由键传动,低速重载。请问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如果是锻造的重皮,视深度判断是否可用。如果是热处理裂纹,废掉重做。

网友(2010-10-08):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