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航天部件主轴头图例

楼主(2009-07-02):
航空航天部件主轴头,4个顶针互换误差不大于0.001mm,在国际上都是高水平。0.0005mm的公差,镜面要求的是0.0025mm的面度。原工程图扫描,给大家学习和交流。

网友:
这么NB,能量产么?

网友:
要是能说说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就好了。

网友:
要是能说说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确实,需要好的设备支持.
楼主可看看"金色的黎明"所发的帖,看能不能做.

网友:
要做航天飞机啦

网友:
设备想必不是国产的,量具更不用说了吧。

楼主:
设备想必不是国产的,量具更不用说了吧。
引用 网友B:

这位网友对国货怎么这么不自信呢?!不怕实话实说,我司生产车间里所有的加工设备都是国产的,工人师傅们凭着多年的生产经验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生产任务。
还有,国内重大工程项目、装备制造业用的都是成量、哈量等国内知名厂家的量具,外国的量具在那些总工眼里根本就是不靠谱的。

网友:
是的,我看就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对的,国产的高精度设备也是很好的,但新机床比不上以前的老机床。
而且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数控的精度高,其实不然。
老外的设备主要是批量生产稳定性好,对操作者的依赖少,靠设备保证。而国产的机床对操作者要求要高一些。

网友(2009-09-25):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应该是装配后需要调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对的,国产的高精度设备也是很好的,但新机床比不上以前的老机床。
而且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数控的精度高,其实不然。
老外的设备主要是批量生产稳定性好,对操作者的依赖少,靠设备保证。而国 ...
引用 网友A:

我在航天系统做过一段时间,同意螺旋线的说法。

网友:
看了确实把我吓住了,难以想象啊!!!支持!!!!

网友:
继续努力,设备与人(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工艺技术人员,而不是操作者)相辅相成,设备是基础,工艺是灵魂,缺一不可,就象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

网友:
楼主别吹了吧,那两个零件放一起碰一下精度就掉了不止1u,一粒小小的纤维灰尘随便就是0.5u。
能做到你那样4个芯轴互换累计误差<1u 都是需要基础的无尘防护+零件对称轴与地心同向放置。
根本不可能你这样横卧的,金属的这样放,材料再好也要跑精度,又不是花岗岩的。
另外无润滑的零件拆装都有磨损和变形的,如果加了油膜润滑,油膜的厚度又如何计入误差?最大值还是平均值?
国外的表不好?瑞士的表指针跳动3个u,成量哈量的只动1个u.轮廓仪与电镜的扫描结果对比下来的确是3个u左右,可见楼主厂房的1u4联互换的精度就是如此来得。
楼主的外圆磨削水平在精加工领域很一般,条纹过渡不自然。

网友:
确实比较牛!

网友:
能替小北介绍几家深圳本地好的机加厂么?我为零件加工质量伤透了脑筋!我的邮箱:guoxp@gees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