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窝杆轴的检具

楼主(2009-07-02):
本人想要一套检测窝杆轴直线度,同心度,以及窝杆轴螺距的检测仪器,成本越低越好!窝杆直径8毫米,长度120毫米,螺纹长度50毫米。

网友:
不是蜗杆?你先看看有没有人做,如果因为“成本越低越好!”实在没有人愿意做私下里联系我
不过你最好还是把需要的测量精度也提出来,精度与成本关系极大

楼主:
是蜗杆,空调电机上用的,直线度在0。05以内(全长120MM),同心度在0。03

楼主:
我一天的产量在3000个,所以检具也越简单越好。

楼主:
我最简单的方法是在V型铁上,两头根据直径的大小打两千分表看直线度,在转动工件看跳动。

网友:
你的办法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