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料干燥方式,保存期限?

楼主(2009-07-02):
金属表面喷涂的是合成树脂涂料,是自然晾干的。
为了使它更快速的干燥,放置在阳光直射下,可以吗?
一般油漆的保存期是多久?我看了公司购买的涂料的包装,没有保存期?

网友:
有关问题我也关心

网友:
我了解一点,来答一下,涂料干燥方式(严格讲叫固化方式)与涂料性质有关,最常见的有自干型,烘干型,还有紫外光固化等。自干型又包括溶剂挥发而干燥或交联固化型,交联固化中有与空气中的水汽、氧气反应而固化或者是与其专用配套固化剂反应交联固化的。一般放在太阳光照射下均能提高固化速度,烘烤也有同样效果。一般油漆的保质期大都为1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们用的是自然晾干的涂料。有时候发货着急,就在烘箱里烘或放在阳光下。按理说,自然晾干的应该在阴凉处风干会比较好吧。阳光直射会不会使油漆老化呢?
那涂料分为自然晾干型、烘烤型等等,目的是什么?

网友:
自干型涂料包括因溶剂挥发而固化类型、与空气中的水汽/氧气自然交联固化型的,一般来说其综合性能(包括机械性能如耐磨性、硬度,理化性能如耐溶剂性、耐酸碱、防腐性能等)与烘干型和专用固化剂而固化的涂料比较都较差,属于低档涂料。自干型涂料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简单、成本低廉。而烘烤或者专用固化剂固化型的涂料性能优越,但是使用工序复杂,成本高。因自然晾干包括溶剂挥发/与空气中的水汽或氧气反应而固化,因此与阴凉处无直接关系,但是阳光照射或烘烤肯定能加速涂料固化速度。阳光的直射会加速油漆的老化,因其中的紫外线会引起一系列的涂膜氧化反应而断链至粉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你所说,紫外线会使漆膜老化,看来自甘型涂料喷涂后还是不适宜在阳光下直射。
其上,我还看到一种紫外光固化。
有些涂料已经两年多了,为何这个储存期限不在包装上明示呢?找了半天都没有,是不是这个期限已经约定俗成,就是一年,还是说这个期限不是很重要,亦或者是用某些符号数字表示而未能识别。如果使用过期的涂料喷涂金属表面,会怎样?
似乎主剂、硬化剂、稀料三者的储存期限也不一致呢。

网友:
所有的涂料在阳光照射下都会发生氧化反应的,只是耐紫外线性能的强弱不同。氟碳涂料是目前耐紫外线性能及防腐性能及机械性能最好的涂料。过期的涂料如果要用的话,先试喷一下,看看施工状态是否正常,看看喷涂样件是否正常,如无异常,可以尽快使用。一般2年差不多都可以,但是超过2年的话,变性的可能性大。你们的储存期限没有明示是不正常的,一般公司的涂料标识上面都写明了涂料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重量等信息。主剂、固化剂、稀料储存期限一般来说,稀料最长、主剂次之、固化剂再次之。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上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