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超4400W,切6mm不锈钢,一分钟直线切割能切多少米?

楼主(2009-07-02):
各位高手想问一下
百超4400W,切6mm不锈钢,一分钟直线切割能切多少米呀. 切割面质量可以吗?

 谢谢大家了.  小弟跪求.

网友:
大概2M左右吧,切割断面的效果不错。买设备或者外协你都可以要求对方给你打个样看看,关键看你自己实际的要求。

网友:
差不多,4000W,2M/MIN

网友(2009-08-16):
2米4左右,问题不大

网友(2010-06-13):
百超4400W没用过,百超1800W切6mm不锈钢2.8M

网友(2010-07-27):
通快的可以切2米3,百超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
我们用阿玛达的 一分钟大概1,5~2米

网友:
Bystronic4.4kw的切6mm最快能到2.5m/min
1.8kw的最快不超过1.1m/min,凡程童鞋忽悠我呢

网友:
回复shaxixi   BYSTAR 3015 1800w ,2000年买的10年了。

网友:
楼上的你就乱吹吧
你那是碳钢还差不多,不锈钢你就省省吧.BYSTAR3015,4400W2005年的机子,都开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
BYJIN4020,4400W,2010年一月份安装机子,标准参数,碳钢6MM,速度2900MM/MIN,功率3300W.你说呢?

网友(2010-08-27):
切这厚度小意思,4.4KW可以切12MM不锈钢

网友:
Byjin4020/4.4kw..........................' U- d, R; P* b% j
我落伍了。。

网友:
我公司用CP4000,碳钢16毫米速度700?

网友(2010-12-28):
应该有2米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