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材料可加热到350度不变形

楼主(2009-07-02):
我公司最近做一热辊,辊面长2500,直径400,中空(内置加热圈),壁厚45,工作温度350度,要求辊面变形量不大于0.03,请问用何种材料可达此要求?用何种工艺?有谁能加工?

网友:
期待中,,,,我也想知道3米的棍子  400直径如何能玩到变形小于0.03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圆度吧?

金属直径变形多大?

楼主:
应该是辊面全跳动不超过0.03,因为热压材料厚0.1-0.3, 长2300,允许直径变形量很小

网友:
一般来说冷加工的零件在热工作状态不可能实现高精度。
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试一试,在使用环境温度(比如350度)下加工,这样零件加热到使用温度时,精度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加工工艺比较复杂,实现起来有难度。
在国外有这样的先例。

网友:
哦,只是圆跳动,我以为还有直线度。
耐350度不变形的材料不少,如膨胀合金可伐,还有一种特殊的精密铸造铝,这些共同点就是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