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不保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7-02):
液压系统不保压,刚开始工作是压力升上去后,会出现压力下降的情况。常见的情况除了内泄露,溢流阀损坏等情况外,请各位大侠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除了你说的内泄,溢流阀问题外,如果你的系统中还有蓄能器话,考虑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泄漏,大多阀芯内漏

网友:
就是阀芯内漏

网友: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1主泵内泄2.阀内泄3.工作装置内泄。主要的影响压力的应该是2和3,而2主要通过对管路内泄的测量可得到结果,3则需要对工作装置进行溢流,观察内泄。

楼主:
泵有异常的声音,但为新买的泵,电机发热,应为过载造成的,液压系统的阀好几个都为新换的阀。

网友:
除泵外。单向阀看有没有泄漏,一般系统保压主要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