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角度和材质是否有密切关系?

楼主(2009-07-02):
枪钻角度和材质是否有密切关系?

网友:
有一定得关系,但也不是说某种材料一定得用某个角度。枪钻各种各样的角度总共不下百种,适合不适合只是相对而言。

网友:
根据我们自己在加工中的经验,枪钻的角度跟材质是有很大的关系~
例如钻45c钢材的跟钻不锈钢,磨刀的角度就不一样了,虽然枪钻是单边切削,但是枪钻的麻花钻是一样的道理,材质比较软的磨的角度就比较小一点,钻头要锋利,而材质比较硬的话,角度就要大一点,钻头要钝一点,也就耐磨一点,至于2楼所说的,那些都是别人帮你磨好~你要钻什么材质他们就给你们什么样角度的钻头~

网友:
枪钻的刃磨跟材料有一定的关系,其实不是很大的。硬度在220HB~320HB之间都可用同种磨刀角度的。高于320HB后适当的调整磨刀角度对枪钻的寿命有好处的。

网友:
枪钻角度和材质有关系,但是和枪钻材料有密切关系

楼主(2009-09-02):
楼上的师傅你说的角度指的是前角越小,就越钝,反之,前角越大,钻头越锋利
。还有我们刃磨都是厂家给的参数,但我怎么觉得他们给的角度参数钻头都是那么虚呢
,我们在钻五个600深就的磨,工件材质确实很硬,钻的时候还感觉里面好像还有杂质 。
老出现嘎吱的声音。

网友(2010-02-03):
枪钻材质、角度、工件材质三要素关系很密切,有必要可询问卖枪钻的厂商!

网友(2010-12-03):
被加工的材料不一样,枪钻的直径不一。选择的刃磨角度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