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t.A(s)m.Cl(BK) WJ463-199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02):
如题,先多谢大家指点了

网友:
说清楚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只是铝的表面处理-氧化罢了.暗面氧化.
一般铝材料加工后氧化处理,消除应力.

网友(2014-04-29):
是对由7A04-6T材料制成的活塞杆后要求进行表面处理ET.A.WJ538-83,具体处理的方法和处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