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国标大全,不断更新中……

楼主(2009-07-02):
机械制图国标大全, 由于权限问题,只能分多次发,这次将各国标单独上传,需要者可以单独下载,而不必全部下载。
共189份国标!
GB/T131  -2006
GB/T 145-2001
GB/T148-1997
GB/T 157-2001
竟然没法回复,试试编辑功能,接着上传!

GB-T 131-2006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part1.rar

GB-T 131-2006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part2.rar

GB-T 131-2006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part3.rar

GB-T 145-2001 中心孔.pdf

GB-T 148-1997 印刷、书写和绘图纸幅面尺寸.pdf

GB-T 157-2001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圆锥的锥度与锥角系列.pdf

GB-T 192-2003 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pdf

GB-T 193-2003 普通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pdf

GB-T 197-2003 普通螺纹 公差.pdf

GB-T 321-2005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pdf

GB-T 324-1988 [-2008] 焊缝符号表示法.pdf

GB-T 1031-1995 表面粗糙度 参数及其数值.pdf

GB-T 1144-2001 矩形花键尺寸、公差和检验.pdf

GB-T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pdf

GB-T 1252-1989 图形符号 箭头及其应用.pdf

GB-T 1800.1-1997 极限与配合 基础 第1部分:词汇.pdf

GB-T 1800.2-1998 极限与配合 基础 第2部分:公差、偏差和配合的基本规定.pdf

GB-T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pdf

GB-T 1252-1989 图形符号 箭头及其应用.pdf

GB-T 1800.1-1997 极限与配合 基础 第1部分:词汇.pdf

GB-T 1800.2-1998 极限与配合 基础 第2部分:公差、偏差和配合的基本规定.pdf

GB-T 1800.3-1998 极限与配合 基础 第3部分:标准公差和基本偏差数值.pdf

GB-T 1800.4-1999 极限与配合 基础 第4部分:标准公差等级和孔轴极限偏差表.pdf

GB-T 1801-1999 (GB-T 1802-1979) 极限与配合 公差带和配合的选择.pdf

GB-T 1803-2003 极限与配合 尺寸至18mm孔、轴公差带.pdf

GB-T 1804-2000 (GB-T 11335-1989)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pdf

网友:
都是最新的国标吗?
谢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新国标是针对旧国标做部分修改,所以本着实用原则,我尽量新旧版本一起上传。这样查询起来会全面些!
可是由于权限问题,上传相当不方便,还有其它方式吗???

楼主:
由于权限问题,我看不到附件情况,只能凭记忆发了,如有遗漏或重复,请提醒,或代为删除! GB/T4457.2-2003  GB/T4457.4-2002  GB/T4457.5-1984 GB/T4458.1-2002 GB/T4458.2-2003 GB/T4458.3-1984 GB/T4458.4-2003 GB/T4458.5-2003 GB/T4458.6-2002

GB-T 4457.2-2003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指引线和基准线的基本规定.pdf

GB-T 4457.4-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图线.pdf

GB-T 4457.5-1984 机械制图 剖面符号.pdf

GB-T 4458.1-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视图.pdf

GB-T 4458.2-2003 机械制图 装配图中零、部件序号及其编排方法.pdf

GB-T 4458.3-1984 机械制图 轴测图.pdf

GB-T 4458.4-2003 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pdf

GB-T 4458.5-2003 机械制图 尺寸公差与配合注法.pdf

GB-T 4458.6-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剖视图和断面图.pdf

楼主:
接着发, GB-T 4459.1-1995 机械制图 螺纹及螺纹紧固件表示法
GB-T 4459.2-2003 机械制图 齿轮表示法
GB-T 4459.3-2000 机械制图 花键表示法
GB-T 4459.4-2003 机械制图 弹簧表示法
GB-T 4459.5-1999 机械制图 中心孔表示法
GB-T 4459.6-1996 机械制图 动密封圈表示法
GB-T 4459.7-1998 机械制图 滚动轴承表示法
GB-T 4460-1984 机械制图 机构运动简图符号
GB-T 4656.1-2000 [-2008] 技术制图 棒料、型材及其断面的简化表示法
GB-T 4656-2008 (GB-T 4656.1-2000)  技术制图 棒料、型材及其断面的简化表示法
GB-T 5185-2005 焊接及相关工艺代号方法

GB-T 4459.1-1995 机械制图 螺纹及螺纹紧固件表示法.pdf

GB-T 4459.2-2003 机械制图 齿轮表示法.pdf

GB-T 4459.3-2000 机械制图 花键表示法.pdf

GB-T 4459.4-2003 机械制图 弹簧表示法.pdf

GB-T 4459.5-1999 机械制图 中心孔表示法.pdf

GB-T 4459.6-1996 机械制图 动密封圈表示法.pdf

GB-T 4459.7-1998 机械制图 滚动轴承表示法.pdf

GB-T 4460-1984 机械制图 机构运动简图符号.pdf

GB-T 4656.1-2000 [-2008] 技术制图 棒料、型材及其断面的简化表示法.pdf

GB-T 4656-2008 (GB-T 4656.1-2000) 技术制图 棒料、型材及其断面的简化表示法.pdf

GB-T 5185-2005 焊接及相关工艺代号方法.pdf

楼主:
GB-T 5276-1985 紧固件 螺栓、螺钉、螺柱及螺母尺寸代号和标注
GB-T 5371-2004 极限与配合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
GB-T 5847-2004 尺寸链 计算方法
GB-T 6062-200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接触(触针)式仪器的标称特性
GB-T 6403.1-1986 球面半径
GB-T 6403.1-2008 球面半径
GB-T 6403.2-1986 润滑槽
GB-T 6403.2-2008 润滑槽
GB-T 6403.3-2008 滚花
GB-T 6403.4-1986 零件倒圆与倒角
GB-T 6403.4-2008 零件倒圆与倒角
GB-T 6403.5-2008 砂轮越程槽

GB-T 5276-1985 紧固件 螺栓、螺钉、螺柱及螺母尺寸代号和标注.pdf

GB-T 5371-2004 极限与配合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pdf

GB-T 5847-2004 尺寸链 计算方法.pdf

GB-T 6062-200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接触(触针)式仪器的标称特性.pdf

GB-T 6403.1-1986 球面半径.pdf

GB-T 6403.1-2008 球面半径.pdf

GB-T 6403.2-1986 润滑槽.pdf

GB-T 6403.2-2008 润滑槽.pdf

GB-T 6403.3-2008 滚花.pdf

GB-T 6403.4-1986 零件倒圆与倒角.pdf

GB-T 6403.4-2008 零件倒圆与倒角.pdf

GB-T 6403.5-2008 砂轮越程槽.pdf

楼主:
接着来!
GB-T 6414-1999 (GB-T 11350-198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GB-T 6567.1-1986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基本原则
GB-T 6567.1-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基本原则
GB-T 6567.2-1986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路
GB-T 6567.2-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路
GB-T 6567.3-1986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件
GB-T 6567.3-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件
GB-T 6567.4-1986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阀门和控制元件
GB-T 6567.4-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阀门和控制元件
GB-T 6567.5-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路、管件和阀门等图形符号的轴测图画法
GB-T 6930-2002 滚动轴承 词汇
GB-T 7220-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表面粗糙度 术语 参数测量
GB-T 7234-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圆度测量 术语、定义及参数
GB-T 7235-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评定圆度误差的方法 半径变化量测量

GB-T 6414-1999 (GB-T 11350-198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pdf

GB-T 6567.1-1986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基本原则.pdf

GB-T 6567.1-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基本原则.pdf

GB-T 6567.2-1986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路.pdf

GB-T 6567.2-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路.pdf

GB-T 6567.3-1986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件.pdf

GB-T 6567.3-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件.pdf

GB-T 6567.4-1986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阀门和控制元件.pdf

GB-T 6567.4-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阀门和控制元件.pdf

GB-T 6567.5-2008 技术制图 管路系统的图形符号 管路、管件和阀门等图形符号的轴测图画法.pdf

GB-T 6930-2002 滚动轴承 词汇.pdf

GB-T 7220-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表面粗糙度 术语 参数测量.pdf

GB-T 7234-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圆度测量 术语、定义及参数.pdf

GB-T 7235-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评定圆度误差的方法 半径变化量测量.pdf

楼主:
接着发
GB-T 10095.1-2008 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1部分:轮齿同侧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
GB-T 10095.2-2008 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2部分:径向综合偏差与径向跳动的定义和允许值
GB-T 10609.1-2008 技术制图 标题栏
GB-T 10609.2-1989 技术制图 明细栏
GB-T 10609.3-1989 技术制图 复制图的折叠方法
GB-T 10609.4-1989 技术制图 对缩微复制原件的要求
GB-T 10610-1998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表面结构 轮廓法评定表面结构的规则和方法
GB-T 11334-2005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圆锥公差
GB-T 11336-2004 直线度误差检测
GB-T 11337-2004 平面度误差检测

GB-T 10609.1-2008 技术制图 标题栏.part1.rar

GB-T 10609.1-2008 技术制图 标题栏.part2.rar

GB-T 10609.1-2008 技术制图 标题栏.part3.rar

GB-T 10609.2-1989 技术制图 明细栏.pdf

GB-T 10609.3-1989 技术制图 复制图的折叠方法.pdf

GB-T 10609.4-1989 技术制图 对缩微复制原件的要求.pdf

GB-T 11334-2005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圆锥公差.pdf

GB-T 11336-2004 直线度误差检测.pdf

GB-T 11337-2004 平面度误差检测.pdf

楼主:
GB-T 12212-1990 技术制图 焊缝符号的尺寸、比例及简化表示法
GB-T 12360-2005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圆锥配合
GB-T 12603-2005 金属热处理工艺分类及代号
GB-T 12759-1991 双圆弧圆柱齿轮 基本齿廓
GB-T 13319-2003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几何公差 位置度公差注法
GB-T 13361-1992 技术制图 通用术语
GB-T 13871.1-2007 密封元件为弹性体材料的旋转轴唇形密封圈 第1部分:基本尺寸和公差
GB-T 13871.4-2007 密封元件为弹性体材料的旋转轴唇形密封圈 第4部分:性能试验程序
GB-T 13914-2002 冲压件尺寸公差
GB-T 13916-2002 冲压件形状和位置未注公差
GB-T 14665-1998 机械工程 CAD制图规则
GB-T 14689-2008  (GB-T 4457.1-1984) 技术制图 图纸幅面和格式

GB-T 12212-1990 技术制图 焊缝符号的尺寸、比例及简化表示法.pdf

GB-T 12360-2005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圆锥配合.pdf

GB-T 12603-2005 金属热处理工艺分类及代号.pdf

GB-T 12759-1991 双圆弧圆柱齿轮 基本齿廓.pdf

GB-T 13319-2003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几何公差 位置度公差注法.pdf

GB-T 13361-1992 技术制图 通用术语.pdf

GB-T 13914-2002 冲压件尺寸公差.pdf

GB-T 13916-2002 冲压件形状和位置未注公差.pdf

GB-T 14665-1998 机械工程 CAD制图规则.pdf

GB-T 14689-2008 (GB-T 4457.1-1984) 技术制图 图纸幅面和格式.part1.rar

GB-T 14689-2008 (GB-T 4457.1-1984) 技术制图 图纸幅面和格式.part2.rar

GB-T 14689-2008 (GB-T 4457.1-1984) 技术制图 图纸幅面和格式.part3.rar

楼主:
GB-T 14690-1993 (GB-T 4457.2-1984) 技术制图 比例
GB-T 14691-1993 (GB-T 4457.3-1984) 技术制图 字体
GB-T 14692-1993 [-2008] 技术制图 投影法
GB-T 14692-2008 机械制图 投影法
GB-T 14791-1993 (GB-T 2515-1981) 螺纹术语
GB-T 15049.1-1994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编制总则
GB-T 15049.2-1994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A类图形构件
GB-T 15049.3-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铆钉
GB-T 15049.4-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销
GB-T 15049.5-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螺母
GB-T 15049.6-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螺栓
GB-T 15049.7-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螺钉
GB-T 15049.8-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挡圈
GB-T 15049.9-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垫圈
GB-T 15049.10-1997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键
GB-T 15049.11-1997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滚动轴承

GB-T 14690-1993 (GB-T 4457.2-1984) 技术制图 比例.pdf

GB-T 14691-1993 (GB-T 4457.3-1984) 技术制图 字体.pdf

GB-T 14692-1993 [-2008] 技术制图 投影法.pdf

GB-T 14692-2008 机械制图 投影法.pdf

GB-T 14791-1993 (GB-T 2515-1981) 螺纹术语.pdf

GB-T 15049.1-1994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编制总则.pdf

GB-T 15049.3-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铆钉.pdf

GB-T 15049.4-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销.pdf

GB-T 15049.5-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螺母.pdf

GB-T 15049.6-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螺栓.pdf

GB-T 15049.7-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螺钉.pdf

GB-T 15049.8-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挡圈.pdf

GB-T 15049.9-1996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垫圈.pdf

GB-T 15049.10-1997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键.pdf

GB-T 15049.11-1997 CAD标准件图形文件 几何图形和特性规范 滚动轴承.pdf

楼主:
GB-T 15055-2007 冲压件未注公差尺寸极限偏差
GB-T 15056-1994 铸造表面粗糙度评定方法
GB-T 15565-1995 [-2008] 图形符号 术语
GB-T 15751-1995 技术产品文件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图 词汇
GB-T 15752-1995 圆弧圆柱齿轮基本术语
GB-T 15753-1995 圆弧圆柱齿轮精度
GB-T 15754-1995 技术制图 圆锥的尺寸和公差注法
GB-T 15755-1995 圆锥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
GB-T 15756-1995 [-2008] 普通螺纹 极限尺寸
GB-T 15756-2008 普通螺纹 极限尺寸
GB-T 15757-2002 表面缺陷 术语、定义及参数
GB-T 15758-1995 花键基本术语
GB-T 16273.1-1996 [-2008] 通用符号
GB-T 16273.4-2003 带有箭头的符号
GB-T 16273.6-2003 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6部分:运输、车辆检测及装载机械通用符号

GB-T 15055-2007 冲压件未注公差尺寸极限偏差.pdf

GB-T 15056-1994 铸造表面粗糙度评定方法.pdf

GB-T 15565-1995 [-2008] 图形符号 术语.pdf

GB-T 15751-1995 技术产品文件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图 词汇.pdf

GB-T 15752-1995 圆弧圆柱齿轮基本术语.pdf

GB-T 15753-1995 圆弧圆柱齿轮精度.pdf

GB-T 15754-1995 技术制图 圆锥的尺寸和公差注法.pdf

GB-T 15755-1995 圆锥过盈配合的计算和选用.pdf

GB-T 15756-1995 [-2008] 普通螺纹 极限尺寸.pdf

GB-T 15757-2002 表面缺陷 术语、定义及参数.pdf

GB-T 15758-1995 花键基本术语.pdf

GB-T 16273.1-1996 [-2008] 通用符号.PDF

GB-T 16273.4-2003 带有箭头的符号.pdf

楼主:
GB-T 16671-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和可逆要求
GB-T 16675.1-1996 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1部分:图样画法
GB-T 16675.2-1996 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2部分:尺寸注法
GB-T 16892-1997 形状和位置公差 非刚性零件注法
GB-T 16900-1997 [-2008]  (GB-T 7093.1-1986)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总则
GB-T 16901.1-1997 [-2008]  (GB-T 7093.2-1986)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基本规则
GB-T 16901.2-2000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产品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包括基准符号库中的图形符号)的计算机电子文件格式规范及其交换要求
GB-T 16901.3-2003 图形符号规则 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 第3部分:连接点,网络及编码的分类
GB-T 16902.1-2004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原形符号
GB-T 16903.1-1997 [-2008] (GB-T 7093.4-1986)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标志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图形标志的形成
GB-T 16938-2008 紧固件 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948-1997 (GB-T 14692-1993 术语部分) 技术产品文件 词汇 投影法术语
GB-T 17450-1998 技术制图 图线
GB-T 17451-1998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视图
GB-T 17452-1998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剖视图和断面图
GB-T 17453-2005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剖面域的表示法

GB-T 16675.1-1996 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1部分:图样画法.pdf

GB-T 16675.2-1996 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第2部分:尺寸注法.pdf

GB-T 16892-1997 形状和位置公差 非刚性零件注法.pdf

GB-T 16900-1997 [-2008] (GB-T 7093.1-1986)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总则.pdf

GB-T 16938-2008 紧固件 螺栓、螺钉、螺柱和螺母 通用技术条件.pdf

GB-T 17450-1998 技术制图 图线.pdf

GB-T 17451-1998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视图.pdf

GB-T 17452-1998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剖视图和断面图.pdf

GB-T 17453-2005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剖面域的表示法.pdf

楼主:
GB-T 17773-1999 形状和位置公差 延伸公差带及其表示法
GB-T 17825.1-1999 CAD文件管理 总则
GB-T 17825.2-1999 CAD文件管理 基本格式
GB-T 17825.3-1999 CAD文件管理 编号原则
GB-T 17825.4-1999 CAD文件管理 编制规则
GB-T 17825.5-1999 CAD文件管理 基本程序
GB-T 17825.6-1999 CAD文件管理 更改规则
GB-T 17825.7-1999 CAD文件管理 签署规则
GB-T 17825.8-1999 CAD文件管理 标准化审查
GB-T 17825.9-1999 CAD文件管理 完整性
GB-T 17825.10-1999 CAD文件管理 存储与维护

GB-T 17773-1999 形状和位置公差 延伸公差带及其表示法.pdf

GB-T 17825.1-1999 CAD文件管理 总则.pdf

GB-T 17825.2-1999 CAD文件管理 基本格式.pdf

GB-T 17825.3-1999 CAD文件管理 编号原则.pdf

GB-T 17825.4-1999 CAD文件管理 编制规则.pdf

GB-T 17825.5-1999 CAD文件管理 基本程序.pdf

GB-T 17825.6-1999 CAD文件管理 更改规则.pdf

GB-T 17825.7-1999 CAD文件管理 签署规则.pdf

GB-T 17825.8-1999 CAD文件管理 标准化审查.pdf

GB-T 17825.9-1999 CAD文件管理 完整性.pdf

GB-T 17825.10-1999 CAD文件管理 存储与维护.pdf

楼主:
GB-T 17851-1999 形状和位置公差 基准和基准体系
GB-T 17852-1999 形状和位置公差 轮廓的尺寸和公差注法
GB-T 18135-2000 [-2008] 电气工程CAD制图规则
GB-T 18229-2000 CAD工程制图规则
GB-T 18594-2001 技术产品文件 字体 拉丁字母、数字和符号的CAD字体
GB-T 18618-200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图形参数
GB-T 18776-2002 公差尺寸 英寸和毫米的互换算
GB-T 18777-200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相位修正滤波器的计量特性
GB-T 18778.1-200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具有复合加工特征的表面 第1部分:滤波和一般测量条件
GB-T 18778.2-2003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具有复合加工特征的表面 第2部分:用线性化的支承率曲线表征高度特性
GB-T 18778.3-2006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具有复合加工特征的表面 第3部分 用概率支承率曲线表征高度特性
GB-T 18779.1-200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1部分:按规范检验合格或不合格的判定规则
GB-T 18779.2-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2部分:测量设备校准和产品检验中GPS测量的不确定度评定指南
GB-T 18780.1-200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几何要求 第1部分:基本术语和定义
GB-T 18780.2-2003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几何要素 第2部分  圆柱面和圆锥面的提取中心线、平行平面的提取中心面、提取要素的局部尺寸
GB-T 19067.1-2003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表面结构 轮廓法 测量标准 第1部分:实物测量标准
GB-T 19067.2-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表面结构 轮廓法 测量标准 第2部分:软件测量标准

GB-T 17851-1999 形状和位置公差 基准和基准体系.pdf

GB-T 17852-1999 形状和位置公差 轮廓的尺寸和公差注法.pdf

GB-T 18135-2000 [-2008] 电气工程CAD制图规则.pdf

GB-T 18229-2000 CAD工程制图规则.pdf

GB-T 18594-2001 技术产品文件 字体 拉丁字母、数字和符号的CAD字体.pdf

GB-T 18618-2002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图形参数.pdf

GB-T 18776-2002 公差尺寸 英寸和毫米的互换算.pdf

楼主:
GB-T 19096-2003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未定义形状边的术语和注法
GB-T 19600-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接触(触针)式仪器的校准
GB-T4457[1].5-84机械制图剖面符号
GB-Z 18620.1-2008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1部:轮齿同侧齿面的检验
GB-Z 18620.2-2008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2部分:径向综合偏差、径向跳动、齿厚和侧隙的检验
GB-Z 18620.3-2008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3部分:齿轮坯、轴中心距和轴线平行度的检验
GB-Z 18620.4-2008 圆柱齿轮 检验实施规范 第4部分:表面结构和轮齿接触斑点的检验
JB-T 2739-2008 工业机械电气图用图形符号
JB-T 8555-2008 热处理技术要求在零件图样上的表示方法

GB-T 19096-2003 技术制图 图样画法 未定义形状边的术语和注法.pdf

JB-T 2739-2008 工业机械电气图用图形符号.pdf

JB-T 8555-2008 热处理技术要求在零件图样上的表示方法.pdf

楼主:
终于上传完成了,还请各位帮忙检查一下,如有遗漏,请通知我补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呢

楼主(2009-08-01):
遗漏了一些,现在补上!
GB-T 1805-2001 弹簧术语
GB-T 1840-1989 圆弧圆柱齿轮模数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GB-T 2516-2003 普通螺纹 极限偏差
GB-T 2821-2003 齿轮几何要素代号
GB-T 2822-2005 标准尺寸
GB-T 3099.2-2004 紧固件术语 盲铆钉
GB-T 3099-1982 [GB-T 3099.1-200X 修订后标准号] 螺栓、螺钉、螺母及附件名词术语
GB-T 3375-1994 焊接术语
GB-T 3478.1-1995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 模数 基本齿廓 公差
GB-T 3505-2000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表面结构 轮廓法 表面结构的术语、定义及参数
GB-T 4096-2001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棱体的角度和斜度系列
GB-T 4249-1996 [GB-T 4249-2008] 公差原则
GB-T 4380-2004 圆度误差的评定 两点、三点法

GB-T 1805-2001 弹簧术语.pdf

GB-T 1840-1989 圆弧圆柱齿轮模数.pdf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pdf

GB-T 2516-2003 普通螺纹 极限偏差.pdf

GB-T 2821-2003 齿轮几何要素代号.pdf

GB-T 2822-2005 标准尺寸.pdf

GB-T 3099.2-2004 紧固件术语 盲铆钉.pdf

GB-T 3099-1982 [GB-T 3099.1-200X 修订后标准号] 螺栓、螺钉、螺母及附件名词术语.pdf

GB-T 3099-1982 [GB-T 3099.1-200X 修订后标准号] 螺栓、螺钉、螺母及附件名词术语

GB-T 3375-1994 焊接术语.pdf

GB-T 3478.1-1995 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 模数 基本齿廓 公差.pdf

GB-T 3505-2000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表面结构 轮廓法 表面结构的术语、定义及参数.pdf

GB-T 3505-2000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表面结构 轮廓法 表面结构的术语、定义及参数

GB-T 4096-2001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棱体的角度和斜度系列.pdf

GB-T 4249-1996 [GB-T 4249-2008] 公差原则.pdf

GB-T 4380-2004 圆度误差的评定 两点、三点法.pdf

楼主:
GB-T 3374-1992 齿轮基本术语

GB-T 3374-1992 齿轮基本术语.part1.rar

GB-T 3374-1992 齿轮基本术语.part2.rar

GB-T 3374-1992 齿轮基本术语.part3.rar

楼主:
终于上传完毕,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经齐全!!休息,睡觉!!!哈哈

网友:
这个主题请暂停,估计很多都重复,需要审查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