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机构如何设计?

楼主(2009-07-03):
有两个类似的零件端部需要倒角,见附图。

对于零件1,我的设想是用一个45度锥铣刀,安装在一个X/Y机构上,铣刀做圆周运动,X/Y机构绕零件外周运动,就可以实现倒角。

但是零件2比零件1多了一个台阶,由于铣刀的直径存在,所以台阶底部无法倒角,请问这个倒角机构如何设计?谢谢。

(注:思路不局限于我上面设想的X/Y机构,因为这个机构至少采用两个步进或伺服驱动系统,造价偏高。只要能实现倒角功能,越简单越好。)

网友:
有点深度,好好想想!
同时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手提强力倒角机
http://products.battery.com.cn/product_detail_130003.html
这玩意儿适合你不

网友:
手动倒角吧

楼主:
手提强力倒角机
http://products.battery.com.cn/product_detail_130003.html
这玩意儿适合你不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合适,因为“手提式强力倒角机适合不方便搬动的工件、模具、模架倒角加工”,而现在需要倒角零件很小(见附图的尺寸),总不能一边手拿零件,另外一边手拿着手提式倒角机工作吧。

楼主:
手动倒角吧
引用 网友B:

手动倒角效率低,且倒角的大小和角度不一。

网友:
如果倒角不大的话,做个套套套上后,喷丸机喷了!(其实我对加工不懂)

楼主:
如果倒角不大的话,做个套套套上后,喷丸机喷了!(其实我对加工不懂)
引用 网友C:

倒角是不大(小等于1),但是不理解喷丸机怎么喷出倒角来?

网友:
上加工中心做,效率高,什么样的角都能加工

网友:
那个是可以做的,但要一个个独立做,工价有点高啊,在一台机上做的话,也只能是分步做的,用铣刀的侧面和端面都可以的,

网友:
磨过的铣刀加工

楼主:
上加工中心做,效率高,什么样的角都能加工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单件小批量上加工中心做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量大,只是倒个角,占用加工中心就显得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