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倒角机---请教

楼主(2009-07-03):
我们公司某些产品譬如说连杆的孔,上了Φ80后摇臂钻上的倒角钻就不够大了,只能用刮刀这样的修毛边,产品很不好看,请问有内孔倒角机买吗?使用效果如何的?我以前只买过倒边的,用着还蛮爽的。

网友:
手持圆弧倒角机
http://www.bf-z.com/zt194301/Product_6317109.html
http://www.09635.com/trade/953.aspx
这两款机器是否适合楼主

楼主:
手持圆弧倒角机
http://www.bf-z.com/zt194301/Product_6317109.html
http://www.09635.com/trade/953.aspx
这两款机器是否适合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是一定能用的。我还想了解下它能加工孔的范围是多少?最小加工孔多少的?好象没介绍。

网友:
这个事情我们是专业的。
http://www.novatec-cn.com

网友:
自己做个嘛,很简单的

网友:
http://www.bf-z.com/zt194301/Product_6317109.html
http://www.09635.com/trade/953.aspx
http://www.novatec-cn.com
好好看看

网友:
采用镗孔,镗孔后倒角

网友:
前端贴边的那个轴承的大小决定了可用的最小孔径,有具体规格,大了放不进,自然就不能用
话说回来为什么不在机床上直接倒好呢?孔口表面不平整,或者面太小,这种倒角器也无法正常使用,原理跟倒边器是一回事

网友(2009-08-10):
类似于成形刀

网友(2011-12-17):
用手提圆弧倒角机就可以用,我们使用的是东莞拓尔机械的手提圆弧倒角机,挺实用的

网友:
做个刀杆焊接高速钢就能在钻床倒大角了

网友:
有标准的气动倒角工具

网友:
  学习,学习下,好像有专用的刀具的。

网友:
  我在厂里做了一台电动直角钢轨倒角器,用着还可以,具体就是把手电钻的轴车一刀按上一个150磨光机转子上的齿轮,再把150磨光机的头按在电钻上,安装磨光机头1是减速、2是改变主轴的运动方向。然后在磨光机头上安装一个倒角刀。倒角刀是用45号元钢一段,把圆钢的一端车成90度的锥角,车锥角主要是倒角时起定心作用。然后在圆柱面上对称铣2个宽6毫米的槽,深度自定,在2个槽里装两个硬质合金刀片 ,刀片要比锥面高一点,在圆钢的另一端加工一个和150磨光机相配合内螺纹。倒角器就做成了。

网友:
有专门的倒角刀,可以装在手电钻上面,你说的这个孔大,估计手电钻需要减速,最好在手电钻上面加一个变频器,这样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