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深孔加工,效率慢,易断钻头,容易打偏---求助

楼主(2009-07-03):
手上有个零件,材料不锈钢的,须要打4.5的孔,通孔,总长80,孔和外圆的同心度不超过0.2。批量的,我现在样品已做出,就是在铣床上打的,效率很慢,而且容易断钻头,还有孔容易打偏。这是我做样品出现的实际问题。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即能提高效率,又能减少报废。

网友:
1.夹外圆粗钻孔至∮4(掉面钻,定制钻头)
2.4.5铣刀扩孔(定制加长铣刀)
3.以孔定位车外圆
望大侠们拍砖

楼主:
谢谢冰雪钱斑竹,有你的大力支持,我想肯定会有好多支持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的铣刀做刃长80也没有刚性了
建议试试抛物线含钴钻头

网友:
先钻一头,然后以钻好的孔定位再钻另一头。

楼主:
效率啊.......郁闷!

网友:
如果中间孔用途可以按下图改一下,毛坯改用精密铸造,就可彻底解决

网友:
我觉得  用中心钻  点一下  在用含钴钻  这样打的时候 加点煤油什么的  这样打  不容易烧

网友:
4.5的键槽刀刃长80就成面条了,0.2的同心度用枪钻又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