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轴承,长期运转会造成软带磨损---请教

楼主(2009-07-03):
各位大侠:
      最近在垂直轴风机上遇到个难题,该1.5兆瓦的风机上用回转支承轴承,回转支撑会以每分钟20-30转的速度旋转,该轴承大概4.7M。回转支撑国内来看有个弱点,就是有个淬火软带。长期运转会造成软带磨损。
     有没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厂家会提供一个受力--循环次数的图谱,在范围之内就可以,一般回转支撑都是低速设备,循环次数一般是够的,但有剧烈冲击的时候,对淬火软带有较大影响,

楼主:
水平放置这个轴承,但是转速比较高。对软带的估计是个大的挑战。

网友:
可以局部作硬化处理,比如用离子轰击等办法,局部渗透诸如碳化硅一类的材料,但控制与周围协调比较难玩,否则也可能会裂,

楼主:
酒侠·~麻烦你看看~~

网友:
国外的回转支撑也有淬火软带,愿因和国内一样的,大概一个滚子大小,一般处理方法:淬火软带放在径向负荷90°的方向,防止淬火软带受主要载荷。
一般滚道淬火处理后硬度:55-60HRC,软带的硬度:一般HB300左右。

不知道你的垂直轴风机是什么结构,你可以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