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杆寿命---请教

楼主(2009-07-03):
请教大家
附图液压缸中Ф10缓冲杆,要求在17.5MPa下往复寿命30万次,
我们采用的45钢、40Cr热处理后都无法达到要求,都在10万次时,后台断裂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没有什么有效改进方法,谢谢~

网友:
冲击性疲劳断裂,主要和金属内部非金属夹杂物的分布和形态有关,通过加工和热处理改善的范围有限,首先,选择合适的材料,增加材料压缩比,终状态应该是冷拔,再表面强力滚压,抛光,假如依然不能达到,选择进口冷拔料,可以解决问题,30万不算特高次数,不算技术难题,

楼主:
材料是一个,老外的样品件就是冷拔料的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后面的台太薄了,我们改了一个厚的,正在做实验当中

楼主:
给大家一个结果,缓冲杆后台加厚,寿命提高高42万次,已达到客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