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轴承座的时候,要转换成AUTOCAD,但无法显示里面的台阶孔

楼主(2009-07-03):
本人在画轴承座的时候,要转换成AUTOCAD,但无法显示里面的台阶孔,请高手帮忙啊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你把虚线也都显示出来,或者画个剖视或剖面图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要这样的效果?

楼主:
是的,是这样的效果啊

楼主:
怎么做的啊?请大侠帮忙啊\

楼主:
怎样显示虚线啊?

网友:
多个左视图,
在视图属性管理器中视图显示选项有四个选项,你自己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啊,会了啊,有时间我请你们去泡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