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顶帐了一台ck616i车床,980ta的系统,刀补不准确---求助

楼主(2009-07-03):
我顶帐了一台ck616i车床,980ta的系统,他们使用了2年,现在刀补不准确,时大时小,不知如何解决,望大虾赐教

楼主:
没理的,是不是调丝杠啊?

楼主:
谢版主高亮

网友:
主要是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是刀补输入的数值老自己乱变呢还是切出的工件尺寸不稳导致要经常改刀补?

楼主:
切出来的尺寸忽大忽小

网友:
大哥,打重复定位看看传动如何。
打表掰掰刀架等等的刚性如何。
不就明白了吗?
对了,中心高也要看看。

网友:
打重复定位,分别测X,z向,我遇到过X向刀补不准确,有时候调0。1效果才有0。01,搞不明白,重复定位也正确。

网友:
打一下丝杠间隙.要不就是电机连轴器松了.紧一下.把丝杠和丝姆的间隙消除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打表时是空载,切削是有负载的。这里涉及到传动刚性问题。可以断电后推表判断刚性。
第二,不单单看重复定位,还要看定位,编程20丝,实际多少?差别太大说明传动系统有问题。
第三,看反向间歇,太大,同样说明传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螺旋线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打表时是空载,切削是有负载的。这里涉及到传动刚性问题。可以断电后推表判断刚性。
第二,不单单看重复定位,还要看定位,编程20丝,实际多少?差别太大说明传动系统有问题。
第三,看反向间歇 ...
引用 网友B:

在理,
调整一下丝杆的预紧力就可以有较好的改善

网友(2012-08-23):
我厂也有一台广数980Ta系统的18车床,还可以,能精确到0.02mm内,你那台看看主轴间隙,改改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