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应用中遇到的液压缸溜缸

楼主(2009-07-03):
最近去现场维修一套设备,用到一套液压系统其中一个液压缸老是出现溜缸的现象,液压站不论开与不开,活塞杆都是下面部件的牵引下往下滑,后来我把电磁阀拆开用汽油洗了洗,往回装的时候把阀芯掉个头装回去,完了之后不溜缸了,但是工作方向反向了,于是又把两个电磁控制开关换了位置,问题是解决了,可是还是不知道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望前辈指教

网友:
看你这个液压缸应该没内泄,系统上面该加个液压锁比较好。

网友:
呵说的好两位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释   学习了   第一次听到溜缸这个词

网友:
关于油缸溜缸,网上有不少讨论,我整理了个汇集,有开门造车,三脚猫,天思,金枫液压,羚羊,雨城茂,autosand等不少经典解答,希望有帮助。
油缸应用设计,调试,维修 论坛求助-解答汇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3316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解答,我是学机的,出道一年,这次是第一次接触实际中的液压系统,对理论知道的比较清楚,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对实际中的各部件与理论知识不容易对上号,以后定要勤加修练。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