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的砂轮要校平衡吗?

楼主(2009-07-03):
今天把车间的两台磨刀的砂轮机换了新砂轮,运转的时候振动很大,拆下砂轮后用百分表打了电机转子的跳动和窜动,都不大,猜想是砂轮要校平衡,问一下砂轮怎么校平衡,要用些什么工具?

网友(2009-09-15):
買一台動平衡校正儀,
1.同時法蘭上面有三個可活動固定塊,做好0點標示
2.依照動平衡儀的指示是,移動固定塊位置,
3.反覆校正,直到動平衡確認精讀達到要求

网友:
应该是动平横仪效
不过我也没弄过顶下

网友:
没接触过动平衡仪,感觉楼主这种状况要校正的

网友:
逐步修整砂轮

网友(2009-10-27):
在静平衡架上调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