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机床FANUC电气原理培训课件

楼主(2009-07-03):
沈阳机床FANUC电气原理培训课件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azhu008 于 2009-7-3 22:08 编辑

还没传完? 楼主请楼主贴出密码是我搞错了,可以用只读打开,这种加密没用处没事操事,转成PDF文档了。呵呵 见附件,

网友:
密码是多少,怎么上传还加密呀

网友(2009-08-22):
还要密码啊,我都下了一半了

网友:
下了,能阅读就OK了,谢谢

网友:
还要密码啊

网友(2009-09-21):
沈阳机床是全国有名的机床

网友(2009-10-21):
搞吧搞吧  有啥花样都搞出来

网友(2010-01-27):
好东东哦

网友(2011-08-31):
加工中心掉刀故障分析与处理 目前,加工中心的自动换刀装置(ATC)有两种常用类型的换刀方式,一是刀具从刀库中直接由主轴交换,二是依靠机械手完成主轴与刀库上刀具的交换。第一种换刀方式适用于小型加工中心,刀库较小,刀具较少,换刀动作简单,出现掉刀等故障时容易发现并能及时排除。第二种换刀方式,从结构上和动作上看均属于比较复杂的一种。本文以Vcenter-80型加工中心为例分析掉刀故障现象并加以处理。
N*v@/?4rr | @+?&h4A k [zP
1、加工中心换刀动作分析 4F.x M3V'w B2w

KIT4[ _+y9R;fp
y 从PLC图上看此机床换刀程序达900多步,很难读懂其工作原理。在此,略运去ATC数据交换、传递、存储及刀号存储等内容,把换刀动作简述如下:CNC 换刀指令(M06)→刀套下降→下降到位→机械手转动→转动减速→转动到位(X4.7)→主轴刀松开→松开到位→机械手转动→转动减速→转动到位→主轴刀夹紧→夹紧到位(X2.5)→机械手逆转→机械原位,换刀完成。其中,机械手的快、慢速由变频器实现,电动机转动时带动机械凸轮传动实现机械手的上升、下降。
)CP&e[1]Y3F
^:J'k i | _[1][P[li
  2、掉刀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