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跳动怎么办?

楼主(2009-07-03):
今天工作的时候工件没有卡紧掉了,卡在中拖板卡和卡爪之间  卡的很紧我是用锤子才把工件敲下来的   然后在打开床子卡盘就跳  我把卡盘拆了重新装还是一样的〈卡盘是用4个螺栓固定的〉  会不会是主轴弯了呀?  很急  要怎么样才可以解决呀? 请版主和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主轴不可能弯,检查一下卡盘和主轴定位锥面。另外不太清楚,你是卡盘跳还是装上工件,工件跳呀

网友:
校正卡盘,准备一根很短的校棒,把校棒夹在卡盘上,松开固定卡盘的四颗螺丝,不能太松,以能用铜棒敲得轻微移动.用千分表的表头放在校棒上,找正卡盘的中心为0.005

网友:
我觉得是卡盘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卡盘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我今天看了 主轴没有弯 可能是卡盘锥度的问题   如果卡盘校正了可是那后边的固定螺栓就上不紧了怎么办?

网友:
后面的固定螺杆,一定要压紧的,可以一次少紧一点,以自己的手感紧螺丝.依次的紧,紧完一圈后,用手搬动车床主轴看卡盘的跳动有没有变化,如变化了,用铜棒校正,跳动好了以后,接着又依次紧卡盘后面的四个螺丝,每紧完一圈,看一次跳动,直到完全夹紧为止.

网友(2009-10-05):
3楼的 我有个疑问 如果你夹检棒  再打表估计没什么作用

网友(2010-02-12):
可以车爪子吧,不会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