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管路设计困惑---请教

楼主(2009-07-03):
在用sw做管路设计的时候,可以一边生成管道,一边插入一个法兰.
现在我的问题是,当我做好了一根管路时,并且在生成管路的时候也插入了一个法兰,(我们知道法兰都是成对出现的),
第一种情况,我在管路生成的编辑状态下,我想在第一次插入的法兰后,在插入一个法兰,与第一个法兰配对,主要要符合实际的配合关系,同心,密封面重合。
此时我不能插入第二个法兰,现在我应该怎么做?
第二种情况,我先把管路及一个法兰配好后,退出管路编辑状态。此时我再调出一个法兰,我想把这个法兰与管路中的第一个法兰配合,但是当我在选择配合面时,SW提示我不能选择管路中的零件。
请求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己在顶下

网友A:
硬管设计   需要自上而下装配体建模技术 作为基础
解压密码:  9606209

此教程主要有两个学习点:1 利用法兰等标准零件直接生成管道
                                2 自己添加管道

楼主:
刚看了版主的管道教程,
感觉你说的两个学习点都是一个感念,就是先调出标准件,配合好关系,再生成管道。
但是版主说的自上而下的设计思想,受教了

网友:
还要权限啊,郁闷啊

网友:
SW管路设计我和楼主差不多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到现在还不能掌握,感觉不太符合机械设计的思路,不过这是否国外也是这样的和我们相同的设计方法,有国外类似工作经历的老师说说

网友(2011-06-23):
我来看看,希望收获很多

网友:
要3点威望的啊,               。

网友:
还要回复一次的                                                               。

网友:
sw的自带的教程里看看 然后下载些相关的资料

网友:
没有玩过!期待中

网友(2011-12-24):
怎么下载啊 。。我想学习有关管路设计的

网友:
好象要在编辑线路里面拖放法兰的吧,不然就是新的线路了。
好象lz的贴子,很久之前的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看到回复,或者问题已经解决掉了。
有配管问题的,一起交流下吧。之前曾研究过配管,只是个人能力有限,不知道对大家能有多少帮助。坛子里也有几张这方面的贴图,请大家多指教了

网友B:
学一来的
一般遇到管道都用原始的拉伸或扫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一来的
一般遇到管道都用原始的拉伸或扫描

你说的那是零件,在装配图里面画的管路,折弯点,延伸长度都是不定的,而且随时需要调整,不是一回事。

网友:
路过,这种软件设计液压阀块,效率比UG哪个好

网友(2012-02-08):
学习学习,顺便留个脚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管设计   需要自上而下装配体建模技术 作为基础
解压密码:  9606209

要特殊人群才能下啊!

网友:
这么高的权限要求啊!?!!!!!

网友(2012-03-09):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那是零件,在装配图里面画的管路,折弯点,延伸长度都是不定的,而且随时需要调整,不是一回事。

请问:这是在装配体下新建零件生成管路吗

网友(2012-08-03):
SW自带教程有错误的 ,没差点把我带沟里!

网友:
资料不错,,很有用

网友(2013-04-18):
怎么回事啊,这是

网友:
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sw功能强大呀。

网友(2013-05-28):
正在学SW管路设计

网友:
皮带轮和两个齿轮啮合,大齿轮和丝杆同步,丝杆与托板做往复运动。这个动画咋么弄?请教高手!!!

网友(2016-06-16):
回复是为了赚点钱

网友(2016-11-30):
没有积分真痛苦!!

网友(2025-08-07):
引用 网友A:
硬管设计   需要自上而下装配体建模技术 作为基础
解压密码:  9606209

大哥好

网友:
这个管路设计我不常用,还是喜欢用自底而上的那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