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油缸,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09-07-03):
我自己设计的油缸,给点意见, 25MPA工作压力,有杆腔受力,主要是做拉伸实验必须有杆腔受力,不然机架会加长好多。

网友:
帮你贴个图,没有排气孔

网友:
提点个人意见,前法兰没有尺寸,就图纸的比例来说前法兰有点厚了,还有就是前法兰与缸筒的安装形式在这样高压的情况可能强度不够。看不懂油缸后法兰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1)静密封处一般1个O型圈OK;
2)该压力情况下:件14(21相同只标识一次)、7、13(双向)必须加挡圈;
3)活塞杆处的O型圈无实际意义,相反增加导向套的工艺复杂程度;
4)活塞杆两个Y圈容易在中间产生困油,会增加活塞杆处的摩擦阻力;
设计是在考虑装配安装还要考虑便于维修,成本等问题,较大的铸件质量常不稳定,有时在精加工后才发现气孔和沙眼~废掉。在一般情况下,较大工件不喜欢用铸件;
5)薄弱环节应该做强度校核,比如:件5处应该做剪切强度校核

网友:
比较好,高手呀

网友:
总的来说还可以

网友(2010-08-07):
感觉有点复杂了,,尾部直接焊死算了。

网友:
图纸的比例来说前法兰有点厚.尾部直接焊牢,按图太复杂.导向套静密封2个O圈就足够,不必三个.导向套动密封
看不出用的啥圈,最好有一Y圈.前法兰螺栓要足够多应进行强度校核。

网友(2010-11-13):
活塞和活塞杆考虑焊死防止固定螺母在交变压力下变松,靠卡圈固定后端盖考虑强度,导向部分考虑防止卡死或拉伤,考虑加以节流阀防止爬行。

网友:
还不错,反正楼主比我强哈。我是做不出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