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单中这样表达,是国内什么零件?

楼主(2009-07-04):
ELBOW
TYPE: BUTT WELDING / ELBOW ANGLE: 90 DEGREE
MATERIAL: STEEL / STANDARD: STPG38
ANGLE TYPE: LONG / NOMINAL DIA: 200A / SCH NO:80
ELBOW
APPLICATION: PIPING / TYPE:WELD
SIZE: 80A (3 in ) SCH-40 / ELBOW ANGLE: 90 DEGREE - LONG
MATERIAL: STEEL / STANDARD: JISB-2305
采购单中其中几个,无图,谁能告诉我这是国内的什么产品?谢谢!

网友:
弯头
类型:对焊/弯角:90度
材质:钢/标准:STPG38
弯角类型:长/公称直径:200A/SCH 80
弯头
应用:配管/类型:焊接
尺寸:80A(3英寸)SCH40/弯角:90度——长
材质:钢/标准:JISB-2305
你要是实在不明白,就找个管件厂家问问吧。

楼主:
一共57项,共计5000多件产品。如有社友能生产这方面产品的,请联系!

楼主:
1        MC165030114        "ELBOW
TYPE: BUTT WELDING / ELBOW ANGLE: 90 DEGREE
MATERIAL: STEEL / STANDARD: STPG38
ANGLE TYPE: LONG / NOMINAL DIA: 200A / SCH NO:80"
2        MC165030140        "ELBOW
APPLICATION: PIPING / TYPE:WELD
SIZE: 80A (3 in ) SCH-40 / ELBOW ANGLE: 90 DEGREE - LONG
MATERIAL: STEEL / STANDARD: JISB-2305"
3        MC165030155        "ELBOW, SHOT RADIUS
APPLICATION: PIPING / TYPE: 150A BUTT WELDING
SIZE: 150A (6 in ) SCH-40 / ELBOW ANGLE: 90 Deg
MATERIAL: STPG-38 / STANDARD: JIS"
4        MC165050024        "NIPPLE, HEXAGONAL
APPLICATION: GENERAL USE
TYPE: BOTH END MALE PT THREADED / SIZE: 1/4 in
MATERIAL: FCMB / GI / STANDARD: JIS B2301 (125 psi)
Description: ALTERNATE MATERIAL : MALLEABLE CASTING"
5        MC165050053        "ELBOW NIPPLE
TYPE: KLN / SIZE: KLN8 x 1/4 in PT
MATERIAL: CARBON STEEL"
6        MC165110028        "UNION
TYPE: KU-15S/KUA15-00
DWG NO: PSOM-005"
7        MC165140013        "PIPE CONNECTOR
APPLICATION: LUBRICATION SYSTEM
TYPE: KC-8-PT1/8-S, (NEW KCT08-010E) / SIZE: 8 mm x PT 1/8
MEDIA: OIL / GREASE / TUBE OD: 8 mm"
8        MC165130013        "BUSHING, REDUCING (HEX HEAD)
TYPE: 3/8 in MALE x 1/4 in FEMALE PT
MATERIAL: FCMB/GI/MALLEABLE IRON CASTING
SIZE: 3/8 in x 1/4 in (THREADED) / STANDARD: JIS (125 psi)"
9        MC165070046        "REDUCER
APPLICATION: PIPING / TYPE: CONCENTRIC WELD
SIZE: 2 in x 1-1/2 in / LENGTH : 76 mm
THICKNESS: t1 : 3.91 mm, t2 : 3.68 mm / STANDARD: DIN/ANSI (STD)"
10        MC165050039        "NIPPLE, HEXAGONAL
TYPE: BOTH END MALE PT THREADED
SIZE: 1/8 in BOTH SIDE MALE THREAD
MATERIAL: SUS / STANDARD: JIS (125 PSI)"
11        MC165030175        "ELBOW ,SHORT RADIUS
TYPE: BUTT WELD WPB (SCH-160)
SIZE: 65A (2-1/2 in) / ELBOW ANGLE: 45 Deg.
MATERIAL: STPG-38/STPG-370/ ASTM A234"
12        MC165030176        "ELBOW, SHORT RADIUS
TYPE: BUTT WELD WPB (SCH-160)
SIZE: 65A (2-1/2 in) / ELBOW ANGLE: 90 Deg
MATERIAL: STPG-38/STPG-370/ ASTM A234"
13        MC165140039        "MALE STUD CONNECTOR
APPLICATION: FOR GREASE LINE
TYPE: NPT(SAE J476)/EO 24 DEG CONE
SIZE: TUBE SIZE 8 MM X 1/4 NPT
MATERIAL: STEEL,ZINC PLATED,Cr(VI)-FREE
WORKING PRESSURE: 315 BAR / PART NO: GE08L1/4 NPT CF"
14        MC165140040        "MALE STUD CONNECTOR
APPLICATION: FOR GREASE LINE / MAKE: PARKER
TYPE: NPT(SAE J476)/EO 24 DEG CONE
SIZE: TUBE SIZE 10 MM X 1/4 NPT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WORKING PRESSURE: 315 BAR / PART NO: GE10L1/4 NPT CF"
15        MC165140041        "MALE STUD CONNECTOR
APPLICATION: FOR GREASE LINE / MAKE: PARKER
TYPE: NPT(SAE J476)/EO 24 DEG CONE
SIZE: TUBE SIZE 10 MM X 1/8 NPT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WORKING PRESSURE: 315 BAR / PART NO: GE10L1/8 NPT CF"
16        MC165140042        "MALE STUD CONNECTOR
APPLICATION: FOR GREASE LINE / MAKE: PARKER
TYPE: NPT(SAE J476)/EO 24 DEG CONE
SIZE: TUBE SIZE 12 MM X 1/4 NPT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WORKING PRESSURE: 630 BAR / PART NO: GE12S1/4 NPT CF"
17        MC165140043        "MALE STUD CONNECTOR
APPLICATION: FOR GREASE LINE / MAKE: PARKER
TYPE: NPT(SAE J476)/EO 24 DEG CONE
SIZE: TUBE SIZE 12 MM X 3/8 NPT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WORKING PRESSURE: 315 BAR / PART NO: GE12L3/8 NPT CF"
18        MC165110036        "UNION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PART NO: G12L CF
TYPE: EO 24 DEGREE CONE END G UNION
NOMINAL SIZE: TUBE SIZE 12 MM / STANDARD: 315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19        MC165110037        "UNION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PART NO: G16S CF
TYPE: EO 24 DEGREE CONE END G UNION
NOMINAL SIZE: TUBE SIZE 16 MM / STANDARD: 400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0        MC165110038        "UNION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PART NO: G20S CF
TYPE: EO 24 DEGREE CONE END G UNION
NOMINAL SIZE: TUBE SIZE 20 MM / STANDARD: 400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1        MC165110034        "UNION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PART NO: G08L CF
TYPE: EO 24 DEGREE CONE END
NOMINAL SIZE: TUBE SIZE 8 MM / STANDARD: 315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2        MC165110035        "UNION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PART NO: G10L CF
TYPE: EO 24 DEGREE CONE END
NOMINAL SIZE: TUBE SIZE 10 MM / STANDARD: 315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3        MC165030188        "ELBOW, UNION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PART NO: W08L CF
TYPE: EO 24 DEGREE CONE END G UNION
SIZE: TUBE SIZE 8 MM / STANDARD: 315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4        MC165030189        "ELBOW, UNION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PART NO: W16S CF
TYPE: EO 24 DEGREE CONE END G UNION
SIZE: TUBE SIZE 16 MM / STANDARD: 400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5        MC165030190        "ELBOW, UNION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PART NO: W20S CF
TYPE: EO 24 DEGREE CONE END G UNION
SIZE: TUBE SIZE 20 MM / STANDARD: 400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6        MC165100100        "UNION TEE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TYPE: EO 24 DEGREE CONE
SIZE: TUBE SIZE 8 MM / STANDARD: 315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7        MC165100101        "UNION TEE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TYPE: EO 24 DEGREE CONE
SIZE: TUBE SIZE 10 MM / STANDARD: 315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8        MC165100102        "UNION TEE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TYPE: EO 24 DEGREE CONE
SIZE: TUBE SIZE 12 MM / STANDARD: 315 BAR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 Cr(VI)-FREE / MAKE: PARKER"
29        MC165100103        "UNION TEE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TYPE: EO 24 DEGREE CONE
SIZE: TUBE SIZE 16 MM / STANDARD: 400 BAR / PART NO: T16S CF
MATERIAL: STEEL, ZINC PLATED,Cr(VI)-FREE / MAKE: PARKER"
30        MC165100104        "UNION TEE (ERMETO)
APPLICATION: GREASE / TYPE: EO 24 DEGREE CONE
SIZE: TUBE SIZE 20 MM / STANDARD: 400 BAR / PART NO: T20S CF
MATERIAL: STEEL,ZINC PLATED,Cr(VI)-FREE / MAKE: PARKER"

网友(2010-10-05):
能不能翻译成汉语啊     大侠     我们做机加工有十几年的历史了,都是给国内做的没做过外贸订单。简单介绍下我们的机加工设备吧 。车床   铣床    无心磨床  冲床  焊接设备。加工强项 冲压件  焊合件  销轴  异型螺丝.   联系QQ778197103

网友:
弯头,国外对这种产品的要求是很高的,用在不同的地方,所用的标准也不一样,有卫生级的,化工级的,食品级的,医药级的,有常压,中压,高压,超高压等等,还有什么船舶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用于润滑管道的一些管件,其中一些已经指明是“PARKER”的产品,找他们在国内的代理吧。

网友:
弯头,想起以前公司里,经常有焊接管路用到弯头,外面买回来的弯头(图纸清清楚楚标的有哪个标准的),焊接师傅焊接的时候是在一堆弯头里面挑出来用,先在夹具上试装,能用就点上?否则就扔了。。。非常无语

网友(2010-11-19):
长见识,弯头得 种类如此多啊,有高手进来顶顶啊,我是不懂

网友(2011-01-11):
呵呵,可以找個翻譯用的軟件,對照的,比較方便易懂些

网友:
全是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2012-03-11):
有常压,中压,高压,超高压等等,还有什么船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