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管磨损的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7-04):
砂管磨损的快是什么原因,谁可有什么方法让他磨损的不快呢?

网友:
这个原因很多啊,如果又想出活又不磨损是很难的,不过你可以试着减少砂流量看看

网友:
砂管磨损的快,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一直都是磨损的快(如: 100小时就要更换), 还是最近砂管的使用寿命比原来的减少.
如果是第一点, 那是没办法的, 因为砂管长期被高压的水和沙混合砂磨擦, 虽然砂管是硬质合金, 但是在 380Mpa的情况下, 用100小时, 这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是第二点的话, 那就可能是你买来的砂管本身材质不一样, 所以使用寿命减少了

网友:
我看是材质有问题

网友:
同意2楼,说得很具体了。

网友(2010-03-05):
宝石孔和喷嘴的同心度是影响喷嘴寿命的一个主要原因!使用一段时间后用放大镜检查砂管出口,看是否有过度跑偏现象,如果出现,说明宝石孔与喷嘴孔不痛心,安装时需要小心,如果不能解决,可以采用使用一段时间后,旋转一下喷嘴紧固,让其均匀磨损增加寿命

网友(2010-07-20):
也许是磨料不好.不过最有可能的是穿孔活太多反水时间过长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