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04):
如上图接线,给步进电机信号,步进电机没反应,后来把8B板上的2针(GND)换到25针(AGND)上,给电机脉冲信号,步进电机频繁的正反转。
用万用表测量,A+和A-之间一直有24V电压,B+和B-之间一直没有电压(0点几的压差)。
不知道是接线问题还是PMAC参数设置问题,不知坛子里有没有高手,请指教。
电机是和利时42系列,电流1.5A,驱动器SH-20403为共阴极,控制卡是CLIPPER(泰道),端子板为DTC-8B。

网友:
……
用万用表测量,A+和A-之间一直有24V电压,
……
引用 楼主:

.
gebala 网友好!
.
用排除法排查:
.
你将24V电压给上,将所有外部控制接线断开,用万用表再测,

如果,A+和A-之间还有24V电压,
说明驱动器中的桥路“对侧”回路驱动功率管击穿。
.
如果,这一现象没有了,说明问题出在外部控制信号台处。
.
syw  090705---06.01
.

楼主:
A-的线不知道被谁弄断了,刚检查出来了,以后注意现场保护。
谢谢开门造车元帅。

楼主:
目前国内外出了和利时的步进电机,大家还用过哪些品牌的步进电机,效果如何,希望有高人来晒晒啊。有比较才有进步啊。

楼主:
.
gebala 网友好!
.
用排除法排查:
.
你将24V电压给上,将所有外部控制接线断开,用万用表再测,

如果,A+和A-之间还有24V电压,
说明驱动器中的桥路“对侧”回路驱动功率管击穿。
.
如果,这一现象没 ...
引用 网友A:

今天买了台信号发生器,给步进电机正弦波信号,步进电机转的挺好,但是给方波信号电机不转,后来调了调直流偏置电压,电机可以转动。但是给和利时的技术员打电话,说是给TTL信号电机转的。
这种现象是否跟信号发生器性能有关,信号发生器上电压显示10V,步进电机A+和A-之间的电压为3.5V。
还请教开门造车元帅多请教。

网友:
gebala 网友好!
.
1、信号发生器应该向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发脉冲。而不应该直接用其驱动步进电机。
2、信号发生器在向步进电机驱动器所提供脉冲信号,要符合TTL电平要求。(TTL的电平标准见下)
3、由信号发生器给出的信号,如果大大的高于TTL电平,由于感应的原因,往往会使噪声信号
大于高电平的2.4V,就会使步进电机驱动器一直处于某一步的输出值的定值输出状态。这时的
状态是一个输出端电压没有变化的直流,而不是交替变化的方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步进
电机也就不能转了。
.
TTL的电平标准:
数字电路中,由TTL电子元器件组成电路使用的电平。
电平是个电压范围,
规定输出高电平>2.4V,
输出低电平<0.4V。
.
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
输出低电平是0.2V。
.
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
输入高电平>=2.0V,
输入低电平<=0.8V,
噪声容限是0.4V。
.
.
syw  090708---06.04

网友:
步进电机多了去了 一般来说小日本的做的比较好

楼主:
步进电机多了去了 一般来说小日本的做的比较好
引用 网友B:

兄弟给几个品牌吧,我才好检索。
还有就是能给点经验共享下是最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一点的有日本伺服的 我现在用的是另一家小日本的

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 用国产的就行。一般是要高细分等精度要求严格的地方才需要这么好的。

我用的是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用的现成的驱动器,国产的。所以是个很简单的。你只要给了脉冲和方向就能控制了。

楼主:
通过PMAC卡控制,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不能换方向。
PMAC(CLIPPER)的9轴以后的参数设置好像有点复杂,向供货商要了个设置脚本,感觉有点不对,不知有没有人对这个很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