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有哪些优缺点啊

楼主(2009-07-04):
斜齿轮有哪些优缺点啊,主要是缺点,
一种减速器要向外输出很大扭矩,承受很大的轴向力,那么箱内齿轮和轴所受的轴向力大小主要与螺旋角有关吗,与外界无关吗

网友:
普通的直齿轮沿齿宽同时进入啮合,因而产生冲击振动噪音,传动不平稳。
斜齿圆柱齿轮传动则优于直齿,且可凑紧中心距用于高速重载。
斜齿轮的优缺点:
1因为啮合面由小——大——小,啮合平稳,冲击小,噪音小;
2大承载能力,提高寿命和平稳性;
3zmin小不易根切,体积小;
4但轴向推力大,人字齿轮——无轴向推力,但制造麻烦.。

网友(2010-01-08):
斜齿轮轴端要有定位置

网友:
轴向力是由斜齿产生的轴向分力,与螺旋角有关(有计算公式)。

网友(2010-07-03):
建议优先选用斜齿轮传动,综合性能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