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1/4“-18 NPTF牙,量具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9-07-04):
最近公司在做一款产品,其中有个 1/4”-18 NPTF 的牙不会测量。现求高手指点。
下图是测量工具,及产品图纸的图片。
1.环规,共3块:L1,L2,及中间孔有斜度表面有几个台阶的量具。

2.要测量的产品

3.图纸的要求

请各位达人教教这3个环规的用法,请具体点,谢谢!

网友:
我只用过NPT塞规,环规还没有见过,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美國製的标准.   1/4”-18 NPTF

  通常一套兩各  L1  與  L3,      差別在:  量測的位置不同 依锁絲的方式選擇.

可以详细交流.

网友(2009-08-18):
使用L-1薄环规,用手轻轻拧到零件上,如果环规止于零件头部平齐处,则是“基圆”螺纹,公差在该环规小头的一圈范围内。
再用L-2厚环规检查该零件,但必须在L-1薄环规读数的半圈内,否则零件不合格。
最后用普通锥度环规检查,测量台阶必须与L-1和L-2螺纹环规所处的测量台阶一致(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