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自攻内螺纹底孔尺寸的确定

楼主(2009-07-04):
某厂为其它单位加工大量的铝件,其中需加工M6、M8、M10、M12内螺纹。原在铝件上加工螺纹孔,攻丝后再装配螺栓,投入使用后用户反映常因螺纹“烂牙”而报废。在这种情况下我厂参考了有关资料,也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工艺方法,在实践中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再加上反复实践,现在采用加工底孔后,再用螺栓自攻新工艺,从而避免了“烂牙”,提高了联接强度。
  螺纹自攻是一种无切屑加工方法,它依靠材料的塑性变形来形成牙型。在自攻过程中,工件部分材料受螺纹牙顶的挤压,材料沿晶格的晶面滑移,填充到螺纹的牙槽内,形成与螺纹牙型相同的螺孔牙型,实现螺纹联接。而底孔尺寸过小,自攻无法进行;底孔过大,自攻牙型不饱满。根据多元回归分析原理,借助于计算机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确定内螺纹底孔尺寸经验公式:

底=[(d内2+d外2)/2-0.2109t2]1/2
  式中:d内为螺纹内径;d外为螺纹外径;t为螺纹螺距;d底为底孔直径。
  例如,按M8螺纹孔计算:
内=6.647d外=8t=1.25
  则:
底=[(6.6472+82)/2-0.2109×1.252]1/2=7.3
  所以取d底=7.3-0.1
  应当指出,该经验公式仅适用于铝件内螺纹M6、M8、M10、M12的底孔。其它内螺纹未做分析和实验。

网友A:
你说的自攻是不是用装配的螺栓直接拧进孔里面?都是铝不知道能不能拧进去~

网友:
不是各种螺纹有表可查吗

网友(点评):
铝和钢不一样

网友:
really?用什么来自攻啊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自攻是不是用装配的螺栓直接拧进孔里面?都是铝不知道能不能拧进去~

应该是丝锥,不是铝制的。

网友:
是不是钢结构用的那种自攻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