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柱塞泵的转速有最低转速啊?

楼主(2009-07-04):
为什么柱塞泵的转速有最低转速啊?最高转速限制,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有最低转速?转速过低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为什么泵的转速有最低转速啊?

为什么泵的转速有最低转速啊?最高转速限制,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有最低转速?转速过低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转数过低会出现:
1.吸油变差;
2.压力脉动和流量脉动明显加大;
3.机械效率和容积效率急剧降低;
4.润滑性变差;
最低转速是工程师根据上述指标而设定的一个“度”,超过此“度”,则实用性和经济性很坏,就要另谋他路。

网友:
赞同三楼,请问楼主问的这个注塞泵压力范围是多少?

楼主:
压力没有限制,我看不行的话,就用低速大扭矩内曲线径向柱塞泵或用连杆往复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3#说的很经典,学习了。

楼主:
我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一是就是降低柱塞泵的液压,可以降低容积效率的损失。因为容积损失跟压差有关系,所以,降低压差,可以补偿低转速带来的容积损失。
第二个方法是增加液压油的粘度,也可以减少容积效率的损失。
那位高手评价一下,我的这两个解决措施是否有道理?

网友:
3楼说得很明白。

网友:
非常同意3楼见解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泵基本都是容积式的   在工作的时候当然要考虑容积效率了  如果转速过低的话  容积效率很低   甚至会吸空  这对使用和泵本身都是很有害的

网友(2010-01-18):
看你是定量还是变量泵

网友:
我曾经设计的柱塞泵存在手动应急需求,在断电情况下利用电机尾部的摇把接口手摇,最低转速在90转,压力20兆帕,排量2.5毫升。
液压系统的优点在功率重量比上,转速越高效率越高,因此很少液压泵追求低速性能

网友:
迷糊一点儿也不迷糊,说的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