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农机,既可耕地,,又可淋水?

楼主(2009-07-04):
现在有没有一种农机,它既可以耕地,,又可以淋水。两者并用?

网友:
在现有耕地的机器后边加几个喷头即可。

网友(2009-08-09):
具体没见过
不过淋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2009-09-11):
具体没见过 .不过要实这些功能并不难啊。

网友:
自己组装个,要怎么洒水就怎么洒!

网友:
我正在试验一个,主要是用于喷药。
到现在为止,还处于试验阶段。

网友(2009-12-08):
加一个泵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技术难度嘛

网友(2010-10-20):
目前有一种座水播种机,可能是你要的机器,一边播种,一边施水,用于干旱地区的播种可以提高出苗率。

网友:
水喷少了,根本不顶用,你要准备一个多大的水箱呀?

现在的做法,一般是播种后再用喷灌机浇地,或者浇地后再播种。用喷灌机方便。

耕地的拖拉机上安装个大水箱不爽呀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用来喷洒农药或肥料,是吧?

网友:
利用耕地部分车轮的转动为动力,设计一个曲柄摇杆机构,为水泵压水。水泵无需再另外增加动力。

网友(2010-11-26):
“有没有一种农机,既可耕地,,又可淋水?”9 l0 }  o2 R: W2 r
很简单,拖拉机后面拉一个大罐车配一个动力水泵就可以用来喷洒农药或肥料了。

网友(2014-04-12):
可以的,加个水箱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