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有关轴承寿命计算的详细说明

楼主(2009-07-04):
各位同仁,谁有轴承寿命计算的详细说明吗?主要是承受轴向力的。

网友:
先计算当量动载荷,p=XFr+YFa,Fr,Fa为轴承所受的径向力和轴向力。Fr和Fa怎么求,对于轴系做不同平面内的(若你有几个平面的力)力矩平衡,力平衡,可以把Fr和Fa算出来。X,Y系数自己查表。然后,查到你所用轴承的基本额定动载荷C,一般不是很精确的话用L10=(C/P)P次方求,指数P=3时,为球轴承,p=10/3时为滚子轴承。然后带入刚算的当量动载荷和基本额定动载荷,就可算出来轴承90%可靠时的寿命。如果要精确计算,还需乘以a1和askf,一个是可靠性概率系数,一个是综合考虑了润滑,疲劳极限,污染度的系数,需要查表,有兴趣的话上SKF网站上的在线型录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