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通塞规,请给点意见

楼主(2009-07-04):
附件是我设计的通塞规,请给点意见。

楼主:
附件

附件如下,不好意思,网添加附件了。作用是检验主轴和筒子的锥度何不合格

网友:
什么啊?下载下来全是乱码

网友:
他用的是电子图板 楼上,所以打不开

网友:
原来这样,我想是不是只有楼主自己能打开呀?
楼上朋友,你能打开吗?

网友:
楼主改成PDF的格式再发一遍嘛

网友:
能否打开啊???

网友:
偶也看不了了,下次还是建议大家上传图片格式的抓图

网友:
我来转换一下,说实在话,设计的一般,原因在于:
1.零件太大,估计力气小的拿不动;
2.只能用涂色法大概检查

网友:
长度太长,有2/3检测长度就够,导致重量重
没有圆度公差,公差太大,不是量具公差

网友:
别的能否加工出来先不谈,单材料和硬度应该再考虑一下吧

网友:
HEHE !发送一个简单一点的图片!要不看不到!

网友:
我也看不到,我的电子图版版本低看不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检验规会同时控制锥度大端的尺寸.如产品加工精度不高,则量具的尺寸公差应控制在零件公差的1/10~1/12范围内.塞规如果较重的话,可以采用中空的结构.还应该标注圆度,直线度.以及锥面贴合精度在85%以上.

网友:
设计的还可以,

网友:
我不理解图上的同心度或同轴度。该量规本身是个锥度量规。可以规定锥度公差(锥角误差),大端(小端)直径公差,以及圆度和直线度,或整体的圆锥形状误差更为合理。给出公差以后,要方便检测人员测量。同心度的规定本人认为不太合适,是否可以改为圆度和直线度。

网友(2010-11-07):
你这通止规也太大了吧,怎么去使用它呢?

网友:
下载要扣积分,最好发可以直接看的图片,今天做了个通规,止规,明天拿去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