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楼主:
 i最近公司叫买一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在网上查了些资料,可能对今后有需求的社友有用处。去电子城问了问,价格相差好大,国产的好点也就3.5k左右,进口的就贵了,安捷伦说最次的也1.8W.卖示波器的老师傅一直推荐我用国产的。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犹豫中。
国产的:RIGOL DS1102E,100MHZ。
大家有相关的经验奉献下吧。
1.带宽 示波器要有足够的带宽,以便捕捉和显示目前和将来应用中最快速的信号。通用的经验是:示波器带宽至少是被测最快信号频率的三倍。
2.价格 每位工程师都需要一台台式示波器。根据公司的规模大小,这意味着要购买几台或几百台示波器。为每位工程师配备一台示波器成了一笔重要投资。 许多公司舍不得用2500美元或更多的钱去购买一台示波器,除非该设备能由一组工程师共享。但如果要求每位工程师必须有一台示波器,如何花费最少则是最关心的问题。
3.性能 使用者希望性能越多越好,特别是设计要求要尽快完成时。当使用高速处理器时,工程师必须能够检测和减少任何会危害系统运行的偶发和瞬态事件。这就要求示波器支持高速的瞬时事件采集、先进测量和分析能力,例如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性能更高意味着价格更高,因此在拨款预算内获得尽量多的性能是主要目标。选用的示波器应有四个完整的通道和最高的取样率。 接近1G样本/秒的取样率可保证仪器能够捕捉和显示高速事件,如毛刺和/或抖动。必须确认所标明的取样率对全部通道都一样,许多便宜的DSO把取样头交叠在一个通道上得到更高的取样率。如果全部通道都工作,每个通道只能获得一部分的取样率。 DSO还应支持实时采集,使示波器捕捉到非重复的信号特性。当跟踪偶尔出现的脉冲畸变和瞬态信号异常时,这种性能很重要。
4.触发 选择示波器时一定要考虑触发,要确认示波器支持基本的边沿和视频触发功能,以便迅速找到特定信号的活动。
3 I3 I( } i9 U3 R5.测量和分析特性 自动测量如周期、频率、平均和峰—峰值,非常有助于信号检验和故障检测。另外还需要更高级的分析能力,如信号平均和FFT。信号平均可消除示波器波形显示中的额外噪声,让使用者只检查有用的信号特性。' X8 x( [ D/ D; h
6.尺寸 由于桌子的面积有限,因此示波器的尺寸必然是大家最关心的。工程师亦爱用更小型的示波器,因为它携带方便。但并非越小就越好,考虑尺寸时不可牺牲性能或通道数日。
7.易用性 工程师越快掌握示波器的性能,就越容易进行有意义的测量。由于工程师要经常使用这种工具,所以用户接口越友好,工程师的效率就越高。
8.通信 DSO支持RS—232和GPIB通信接口,有助于工程师用示波器作远程测量和/或自动执行测量序列。另一个主要优点是具备单按键的硬拷贝支持。
 _

下面是坛子关于示波器的帖子,贴上来好一并在讨论讨论。
请教示波器的问题
这几天一直学用示波器,今天下午按着使用说明书上的校准步骤对示波器进行自校操作时,发现显示屏上的方波信号的竖线亮度很弱,如果把辉度调至居中,竖线几乎看不到,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请专家指教。
如果不正常,是哪些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呢?该如何纠正?
示波器型号:XJ4631双踪示波器
我的接线方式如下:
 探头与探极校准信号输出端连接,将信号引入CHI1,GND推入;垂直方式CH1;触发方式CH1;水平方式选择开关AUTO;其他略。
另外,我不是学电的,对一些术语或专业知识不太懂,上面表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还请谅解,谢谢!
等待大家的回复! |

 | | |
syw开门造车

元帅9 c: j a

这几天一直学用示波器,今天下午按着使用说明书上的校准步骤对示波器进行自校操作时,发现显示屏上的方波信号的竖线亮度很弱,如果把辉度调至居中,竖线几乎看不到,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请专家指教。
如果不正常, ...
引用 网友A:
yucifbf 网友好!
.
你的那台示波器应该是阴极射线显示屏的,你遇到的现象属于正常。
你得将辉度调暗,以便于波形明显。
. X7 {) l4 S }9 [' D, B我使用的示波器是液晶屏的,所以没有你说的那种现象。
8 L1 H* i: Q y: A' ].
使用示波器的第一步就是校准,以确定你的示波器是否正常。
此项作业有两个旋钮很重要:
1、输入信号幅值旋钮。
2、扫描时间旋钮。
.
你得将校准用的信号调出,才能说明你的示波器好使!
: W' m5 q p4 s为说明,特为你拍个照片以做说明。
) p) Y" T {$ \0 K.
( e& p! b" [ G' g* jsyw 090526---08.20
# [* m G- b' z1 E. |

; ^/ {7 r$ I M3 V2 K

2 [7 s$ a" q T% Z |
 {- Z个示波器在你手上,如何知道是好还是坏?
问题有2
- 那位有双踪示波器和单踪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 一个示波器在你手上,如何知道是好还是坏,换言之,如何用简洁的方法判定这个示波器损坏或者测量不正确了?

深南大道
超级版主

# B, Z! g) X |
| 2#

网友(2008-07-31):
我去帮你问问先 2 Z) k X
看来你的检测对象一直在变化啊 * V ~
问过了,仔细看说明书,里面会告诉你如何进行自检测。
有一个自检波形,是矩形方波,如果出现的不是这个,比如正弦波
那就恭喜你,肯定有问题啦:lol

|

 | | |
兰羽飞矢

少将
 Y
| 3#

网友B:
" R9 A L+ ?% T1 y( w g

你居然认为我这么笨,有说明书我还找你呀  我说嘛都灭有,只有不可确定的几台双踪和更多的单踪 示波器,还没有人会用 就是想要这方面的东东,要是有个老师就好了。 |

 | | |
 ~& b/ J( W老丁1

少将

| 4#

网友:
 `
通电后,看一下有无辉光,如果有,说明阴极射线管,高压等部分无问题,把输入信号线接上,用手碰触端子,看有无杂波,如果有,信号放大部分无问题。注意要接到高灵敏端子上。小心shock.:lol .
也可以把收音机耳机输出接到信号端子,注意阻抗匹配。看有无波形。 |

3 Z f
 | | |
燕客

上尉

| | |
我在飞

版主

不同品牌、型号的示波器的使用方法是有差异的。你现在想用示波器干什么?
如只想看其能否显示,将所有旋钮、开关在每一位置都试一下。这个示波器如是好的,肯定在某一位置会有显示:lol 。
附件是两份示波器的说明书。 |

| | |
兰羽飞矢
少将
 }5 p" c
% l; _! S X+ ?6 o" H
+ ]' [( V- v y" M! \ |

 谢了,我在飞友,太好了,大好人啊,面板模式稍微不同,但是我能琢磨出来,呵呵,(瞎捣鼓)
也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答 ,就是不能谢那个叫什么什么深蓝的:lol 不厚道~~额 |
 V* I- T& ^2 @
6 z& f b
 | | | . w |
深南大道
 W
超级版主

 I
| - q. p @' i# j4 U
 A; N, m$ x

回复 7# 兰羽飞矢 的帖子 我怎么不厚道啦:lol
很明显我说的没错啊,只是你没把情况说明白嘛
属于界定不清,该打:lol
你如果直接说连说明书都没有,说不定我还能帮你找份呢:lol
这年头啊,不厚道的人忒多了:lol |
 g

2 v J
 | | |
yucifbf

中尉4 B E7 {. N1 ]* q E
0 f g I
6 g+ m- F* p h# n- k
9 E4 g$ Z q

我最近正在学用示波器,手头示波器的型号为XJ4631,但是说明书太专业,难懂,所以我下载了另一种型号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讲的较详细而且易懂希望对你有帮助,但是不知道如何给你!
我用的是双踪示波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