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可以一套模具做完吗?

楼主(2009-07-04):
附图这个零件可以一套模具做完吗?请大虾上个简图

楼主:
是我表达的不清,还是太简单?我是说直径20,壁厚1.6的管子用一套模具可以压扁,冲孔,和切半圆头吗?

网友:
和我们公司产品一模一样。我们是两道:压扁;再冲孔,切圆头。

网友(2009-08-15):
长度多少没有,见过类似的模具,完全可以做到!

楼主:
长度大概500,是16的圆管,厚度1。2

网友:
我的意见是两套质量和使用寿命有保证 啊

网友:
看来是一下就能搞定的吧,把前面的圆钢压平的同时再冲孔

网友:
将模具做成阶梯冲就可以了,落料冲孔复合模多的是

楼主(2010-01-10):
将模具做成阶梯冲就可以了,落料冲孔复合模多的是
引用 网友A:

你能出一张简图吗。我认为要靠弹簧力先压扁

网友:
弹簧力我看不行要多大的力你们算过没有,最好是用两次

网友:
估计一套使用寿命比不上2套啊!~

网友:
可以一次完成
先打扁一个高度  圆头和冲孔同一个高度

网友:
一道模具很有难度.首先压扁力不够形状就不会太好你算过模具的多高吗?在它压成扁的瞬间,你的冲头是不是已经开始冲孔了

网友:
压扁与冲孔   和切圆边   共两道工序

网友:
可以的,很简单呀!打扁上模加上等高套就行了,注意打扁要放一点角度,否则做出的零件不平整!

网友:
还有要给管子导向,否则冲出的孔会偏心!

网友:
灵活点,用机进模的原理来做就可以了

网友:
灵活点,用机进模的原理来做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是级进模,第一工位下料切断,横向到第二工位压扁,再到第三工位冲孔切圆头。

网友:
见过这个东西。好像叫做“线鼻子”供电部门用的比较多。好像有专门生产厂家。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2010-03-12):
见意两套模具安全

网友:
先拍扁再冲孔切头可以延长模具寿命

网友:
http://www.zztdkysb.cn/我们的机械都比这个大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