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滚齿机伺服系统故障

楼主(2009-07-04):
初始故障已由维修人员检查出来,为一检测元件的供电变压器断线。换了变压器后,一通电,膨的一声,并出现飞车现象,人工紧急停车。断电检查,伺服系统的供电模块损坏,大功率管崩裂,印制板烧焦有一大洞。 经专业维修人员检查,由于供电模块损坏,设备不能运行,只有先恢复供电模块然后才能进行全面检查。 供电模块的印制板中,有的元器件已损坏,烧焦,无法辨认也无法测试,印制线路也熔断不少。由于没有技术资料,故给测绘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根据测绘的结果,分析线路,补齐烧损的部位,计算元器件的参数值,重新制作印制板恢复了供电模块,接上模拟负载进行调试,调整好泄放电压的峰值。 检查测试元件供电变压器的接线,发现接线出错,重联接。装入供电模块,通电,供电模块正常。 作手动操作,有的轴向不能运行。检查位置模块,无输入。再进一步检查,两个轴向光电编码器已损坏。更换后全部手动正常。再自动运行,全部正常。 通过本例说明,维修人员在维修中拆卸元器件的时候,应对元器件的位置、各对应接线作上标记,有详细的记录,装入元器件时应仔细检查接线的正确性。 维修人员除能够依照原印制线路板作测绘外,还要具有较广泛的线路知识,能够推导线路中元器件的参数值。